本人新手 求一个遥控器 先模拟飞行

楼主(2013-05-05):
本人新手 求一个遥控器 先模拟飞行

麻烦大家推荐一个真机遥控器,因为以后肯定要买飞机 所以这次直接买一个真实的遥控器练习模拟的

网友:
天地飞9

网友:
JRXG8哈哈帅呆的

网友:
果断天7

网友:
必须要知道你的开支预算,否则无法拿出具体意见。因为遥控器的档次差距太大了。

网友:
如果只是练练模拟器天地飞6A就OK了

网友:
随便,看自己喜欢的就上吧。

网友:
天9……我也新手……跟你想法一样……刚收到天9

网友A:
新手学习中,不知道国产和进口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学习中,不知道国产和进口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用进口控,钱多花了,感觉可靠,心理舒服。
用国产控,全中文显示,易用省钱,但有时要看个人运气。
预算不多的建议考虑D10刷固件配山寨DMS2接收,400米内可靠够用。

陈伯

网友:
天地飞系列,全中文,各功能一目了然。其他控你玩不懂滴

网友:
陈伯说的对!!!!D10    绝对D10!!!!

网友:
嗯,推荐D10  因为本人 用过天地飞7  然后换的D10   真心    做工,功能等方面还是华科尔的控好,用过才有发言权!

网友:
看你的预算和飞行目标.
如果是固定翼飞行,futba的6exAP或者6exHP, 500RMB,足够啦.
空中遥控距离2公里,油动飞行和电动飞机都能飞,可靠性一流的.

网友:
看帖必回,虚心学习!

网友:
请问陈佰D10配DMS2是两用的吗?(模拟 .真飞)价格大约多少?何处有售?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