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v3.10新固件注意事项及常见问题解答贴

楼主(2013-05-05):
v3.10固件已经正式发布,针对大家升级使用中碰到的问题,汇总在这里集中解答:

注意事项说明:

1、新固件的指示灯状态有部分改变,新增了几种指示信息,详情请参考新版说明书(Naza-M v2 快速入门手册 v1.0
链接为:http://www.dji-innovations.com/download/naza-m-v2-downloads-cn/

2,新固件不再开机记录遥控器数值做为中位值;升级固件后请重新校准遥控器,

很多客户尤其是新手朋友,因为开机时在操作遥控器,导致记录了一个错误的中位值,以至于起飞出现故障(比如出现启动电机后立即翻掉等问题),新固件为了避免此类问题,不再开机记录中位;可能碰到的问题是,如果您的遥控器行程不对称,则遥杆的机械中位不一定是数据的中位,此时请使用遥控器的微调功能或者遥控器自身的校准功能调整;

3、以下情况将无法启动电机(对应的指示灯信息请参考快速入门手册)
    a、传感器自检异常
    b、没有进行过高级校准
    c、开机预热过程(建议预热结束后等20s再起飞,会更稳)
    d、传感器误差大(预热结束后,掰杆会有绿灯六闪提示)

4、以下情况则无法使用GPS模式
    a、没连接GPS
    b、开机的一分钟后才连接GPS
    c、存在指南针干扰

5、以下情况则无法开启智能航向功能
    a、上面4的情况
    b、X2被用来远程旋钮调参

6、高级校准功能建议
    a、为了解决大家飘的问题,增加了高级校准和基础校准功能
    b、强烈建议大家冷启动时立即进行高级校准,这样时间最快,同时效果最好;
    c、建议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高级校准(比如隔一个月),期间可以使用基础校准功能消除误差;

7、新的起飞方式
    a、起飞动作会有一些不同。掰杆,过中位保持,飞机会逐渐加速起飞,此阶段的飞行手感会很不同。你只要将油门杆拉回中位一次,油门手感就变成跟以前一样了。

因此,建议大家升级后立即校准遥控器,校准指南针,进行IMU高级校准;

网友:
naza v1能用么?

网友:
经过试飞,的确比老固件稳了很多。

      “冷态”进行高级校准很重要,在飞控长时间断电后的首次通电时,就立即进行高级校准,效果会好很多,而且校准时间比较短,多次试了以后,完全冷态的状态下,高级校准基本上能在6分钟以内完成。
     如果飞行器刚完成飞行,或者飞控已经长时间带电的状态下,进行高级校准,校准时间会很长,有时会达到20分钟以上,而且还有可能出现校准失败。强烈建议在完全冷态的情况下进行高级校准。

网友A:
精灵可以刷新固件吗

网友:
测试5浆模式失败 是不是要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灵可以刷新固件吗

精灵可以刷新固件,我已升级,升级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油门中位启动和悬停的问题,不太习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精灵可以刷新固件,我已升级,升级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油门中位启动和悬停的问题,不太习惯。

快速下降时会摆的很厉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速下降时会摆的很厉害吗

V3.10固件下降过程中的摆动,与老固件相比,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灵可以刷新固件,我已升级,升级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油门中位启动和悬停的问题,不太习惯。

* 以上下载仅适用于普通版Naza-M,而非Phantom。
* 重要提醒: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如果您使用的是Phantom,请不要尝试使用普通旧版的Naza-M调参软件还原或升级Phantom中的Naza-M固件,若产生任何问题,DJI将不承担任何责任,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这个可以无视吗?

网友:
感謝大疆全體人員~~~~~~~~~

网友:
在請問一下`為什麼只有右下能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C:
* 以上下载仅适用于普通版Naza-M,而非Phantom。
* 重要提醒: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如果您使用的是Pha ...

    我用的是2.02版本的调参软件升级固件的。

网友:
一段时间不来,有这么大的更新啊。dji之前发了些广告和视频到邮箱,这种更新建议也通知一下。

网友:
你只要将油门杆拉回中位一次,油门手感就变成跟以前一样了。

网友:
悲剧。兴冲冲的把我的NAZA-M做了升级。结果,怎么掰杆电机也不启动!按帖子上教的方法做了很多次,就是不行。郁闷! 问题下:1.是不是IMO高级校准时,下面出现个画着白勾的小绿圈就行了?2.上电自检后,是不是(姿态模式--在房间里)黄灯一次红灯三次闪就可以掰杆了?

网友D:
悲剧。兴冲冲的把我的NAZA-M做了升级。结果,怎么掰杆电机也不启动!按帖子上教的方法做了很多次,就是不行。郁闷! 问题下:1.是不是IMO高级校准时,下面出现个画着白勾的小绿圈就行了?2.上电自检后,是不是(姿态模式--在房间里)黄灯一次红灯三次闪就可以掰杆了?
我重新下了几次固件、校了遥控器、做了IMO高级校准,向各个方向掰杆,怎么也不行,就是不启动。不升级,昨天还好好的,这级升的!
请帮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悲剧。兴冲冲的把我的NAZA-M做了升级。结果,怎么掰杆电机也不启动!按帖子上教的方法做了很多次,就是 ...

我也有同樣狀況,折騰了半天,最後把油門微調降至最低,終於可以啟動了,不過不是四種掰干都可以啟動,只有二種可以啟動......

网友:
我也遇到了无法启动问题, 但是-----
                                                 高级校准个GPS校准过后,  4种动作云能解锁。
                                                                        哈哈,,,,,,

网友:
今天刚上的视频,不知道对不对
具体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5308&extra=&page=1

网友:
为什么上面的链接不能访问?DJI网站被谁黑了吗?

网友:
说明书上怎么找不到高级校准和基础校准,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悲剧。兴冲冲的把我的NAZA-M做了升级。结果,怎么掰杆电机也不启动!按帖子上教的方法做了很多次,就是 ...

你也有飞不起来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也有飞不起来的时候!

问题解决了。我又飞起来了,而且的确比原来的固件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