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新人四轴组装冲刺阶段遇难题,电调不同步,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3-05-05):
配置:
郎宇A2212
好盈20A
天地飞6
MMC10飞控

症状:
4个电调不同步,2、4号电机在推油门1格时,启动;1、3号电机在推油门两格时才启动;
已做过油门行程校正和电调逐个校正,问题仍未解决!

在参考了大家的帖子后,发现症状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108这个帖子朋友的有类似,天地飞6也是几乎所有通道都是反着的。

在校调好盈20A的时候,按教程:
1、打开遥控,油门最大;
2、单独把电调与接收机第3通道连接,并插电;
3、好盈自检后,出现音乐;

问题来了:
此后是在听到“滴”一声,还是“滴滴”两声后油门回零呢?

这里有点模糊,不是很理解。

有劳各位前辈:
1、帮我寻找电调不同步的原因;
2、看看我校正电调的方式是否有误!

感谢!!!

另:求MMC10的上机位软件!!!

网友:
滴滴滴。。。滴~~~~~~~~~~~油门回去。。。

网友:
推油最大,上电,两声,拉低油门后,2S响2声,3S响3声,4S...最后一声很长的滴,就可以启动电机了。你为什么用MMC呢?玩MWC多好,强大的后援团~~MMC说不好都是移植MWC的某个版本,MMC的更新速率~~哎,上位机成熟度都么有那么强。

楼主:
谢谢各位,我晚上研究一下好盈的说明书,貌似每次都进入了调试模式,然后可能搞乱了,我先恢复出厂看看。
另外,新人没经验,测试电调时好几次插电状态关控,问题是。。还带着桨。。。
一上午炸了3片T T
有阴影了都

楼主:
另外想请教,推油门一格,电机没反应,可以通过重新进行电调校正解决吗?

网友:
很明显你有听到音乐声就是错了。。。油门最高,上电以后一秒就能听到滴滴两声,然后油门最低,听到 滴----嘀嘀嘀  就OK了

网友:
我估计你的水平没有校正好,找个水平的地方,把四轴放平,校正水平就可以了,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是2,4这边低,1,3这边高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仅供参考

网友:
我是单个电调接在接收机上的油门通道校正的,然后直接就装在四轴上了,方法和8楼的一样

网友:
我怀疑是电机质量问题,因为我遇到如下问题:
我的四轴和你的配置一样 朗宇A2212 980 20A好盈电调,电机启动时也是1.2号点击启动颤动,但是正常转动后可以起飞,飞下来(悬停不是超一个方向飞)1、2号点击温度明显高特别是2号电机很烫手。看看我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730

网友:
其实正常,淡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晚上研究一下好盈的说明书,貌似每次都进入了调试模式,然后可能搞乱了,我先恢复出厂看看。
...

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下。。。

网友:
你是不是应该把四个电调同时较正油门?

网友:
应该是电调没设置好。

设置电调时,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把电调的电池选项选成锂电。再设置油门。四个电调每个都这样设一遍。

接下来摇控器校准,水平校准。试飞。

MMC10飞控还是不错的,飞起来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