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S的问题

楼主(2013-05-05):
刚刚看到APS的1.3版本,和3GX的3.1版本,马上都升级了一下,但是这回升完级后APS不好使了,在地面测试打开APS倾斜盘一点不动,正常应该有浮动的,而且不是水平状态才对,现在没有任何反应,在空中开APS飞机自己就开始翻了,第一次差点炸机,后来飞的高点有准备了再试几次,都是自己翻,实在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求助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我在分析哪个步骤有问题,先说说我调试的流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1、先升级的3GX;
2、升级APS;但是不知道升级完毕是什么样的,我升级结束后是状态条走到头后就没有任何变动了,我等了好久才把线拔掉的;
3、先把3GX按步骤设定了一遍;
4、校准油门行程;
5、设定尾陀螺仪
6、调试APS,完全按照说明书调试的,但是油门和螺距曲线还是按照老版本的曲线设定的,个人感觉还是比较舒服就没改动,螺距曲线都是0、50、100,油门曲线一般模式下是0、50、100、IDL1模式下是85%直线;
7、设定为舵机感度,调整3段开关;
8、设定时空保护;
9、校地磁;
10、做震动测试;
结束,所有的灯号显示也都对,我就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LZ
應該是APS升級沒成功,APS升級完成后都會出現 "升級完成" 字樣
麻煩重新升級或寄回來幫您檢測
連絡資料麻煩查收短消息
謝謝

网友:
留个脚印,回头重新升级一下俺们的APS

楼主:
请问有没有升级完毕的贴图看看,万分感谢

楼主:
谁有APS的升级说明啊?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
亚拓的人呢  说句话啊

网友:
1.先把3GX連接器接入電腦

2.電腦會出現USB連結成功

3. 把3GX連接器連接到APS的DATA接口

4. 打開APS電源

5. 把下載回來的APS1.3版檔案解壓縮后運行

6. 選擇語言

7.進入升級畫面

8. 升級中.......

9. 升級過程中,APS的LINK灯會閃爍

10. 升級完成后,會重新啟動APS

11. 重新開機過程中,APS的四個灯号會同時閃爍

12. 開機后,寫入設定軟件

13. 完成設定軟件的寫入

14. 更新完成

升級完成后,請先關閉APS電源后再拔除3GX連結器即可

网友:
搭车咨询一下aps的问题,aps已升级1.3,3gx 3.1,已通过振动测试,户外校正了磁罗盘,亚拓550e dfc,螺距曲线中点0度,最大+9最小-3,油门50%位置,起飞后切aps能定高但不定位,持续向左飘,必须向右打杆才能顶住,有时候飞一会后能定位,还比较稳,请问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感谢亚拓的详细解答,不过我也遇到了和楼上的朋友一样的 问题,而且不止是向左偏,有时打开APS飞机会快速下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这个版本有问题,我想麻烦客服的人告诉我该怎么返回原来的版本,原来用的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亚拓的详细解答,不过我也遇到了和楼上的朋友一样的 问题,而且不止是向左偏,有时打开APS飞机会快速下 ...

我试过你的情况是3gx的油门校准没有设好。设了几好

楼主:
不会吧!我都设过好几遍了

网友:
如果APS不定高度,就是3GX沒設定好,請重新設定3GX油門行程
在設定3GX油門行程時,請先把鳳凰電調的行程設好后
把螺距及油門全部設為斜一直線后再重新設定3GX行程
至於會偏右或偏左,請把APS控制盒上的感度稍微調高一些即可解決

楼主:
多谢指导,我的APS问题基本解决,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倒飞悬停的时候,开APS模式,飞机自己翻不过来,以前的版本就可以翻过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昨天试验了两次,都险些炸机

网友A(2013-08-20):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亚拓的东西要寄到哪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亚拓的东西要寄到哪里维修?

已经短信您售后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