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飛FPV不靠外力,直接利用wifi來試!!(討論區)

楼主(2013-05-05):
如題所言
黑狗3本身有內建wifi
以及狗3APP可直接傳視訊至平板或手機
那樣就方便拉
不用在裝額外的433M~5.8G那些零零總總的無線傳輸
連7吋螢幕都不用買了
直接拿手機架在RC上就可以進行
FPV
不知道是否有飛友們試過了呢?
如果可行的話是否把wifi功率加強後就可以直上青天?!
目前似乎沒看到有類似的文章?
有人有這方面的影片或資訊嗎??
墾請求連結!!

网友A:
有高手在就可以!现在的网桥不也都可以传输几公里的嘛

网友B:
功率肯定不行吧,要是能达到几公里的话,估计耗电量受不了吧

网友C:
你有没有用过狗3的wifi功能?那3秒的延迟,飞机撞了你都还没知道呢……

网友D:
延时是硬伤...

网友E:
楼太天真了 狗3wifi就是鸡肋 谁用谁知道
你机子都炸了 你还在遥控

网友F:
延时呐~不舍得用好原件呐~万恶的成本控制

网友G:
你想啊,狗3这么小个相机,摄像都耗挺大电了,还带个WIFI发射功率,那热量给你开10分钟就死机。更别说距离、速率了。

网友H(2013-12-15):
黑狗3 wifi传输距离最远是多少?

网友I:
我在地面试过狗三的WIFI,延时非常严重,至少有2-3秒种,这样的延时,FPV直接死了。

网友J:
极低成本的全数字化远距离无线图传,这事早晚能成真,但不是现在。

网友K:
黑狗三的wifi传输延时很大 大概在3-5秒 根本无法实时监控。拍照取景还可以。而且wifi 的距离很短的。

网友L:
不幸的1告诉楼主 黑狗三wifi延迟4到5秒 而且反映迟钝 画质不好 距离特别近 100米就基本没信号 延迟高达20秒 黑狗3+wifi 改善后延迟也有1到2秒 作为fpv是不适合的 谢谢

网友M:
狗3,加家用100MW路由器,60米,
狗3,家用路由器14DB平板天线,100米
狗3+mini路由器(6db天线),家用路由器14DB平板天线,150米

网友N:
这个在电影中可以实现的,现实中不靠谱,其实我以前也这么构思过。

网友O:
这个WIFI的处理速度相关吧。WIFI摄像头貌似不普及,可以说明这块还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