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偏移厉害,求老模指点

楼主(2013-05-05):
我的450在转速高的时候就向右前方偏移,只要转速一高十字盘就像图片这样子了,求解决

网友:
无副翼应该是陀螺问题吧

网友:
我两台飞机全这样。。。震动 没的说。。。排震吧,很辛苦 很郁闷,,,慢慢来。

网友A:
拆掉尾桨  和  尾桨夹   推油门再试试, 看看你的飞机还这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尾桨  和  尾桨夹   推油门再试试, 看看你的飞机还这样不。。。

别忘了拆大桨。。。。

网友:
用的什么三轴?

网友:
几乎打到头了

网友B:
MB我朋友 2个450都遇到过这个问题 切3D 就偏  普通模式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MB我朋友 2个450都遇到过这个问题 切3D 就偏  普通模式很正常

呵呵。我俩Vbar也这样。。。切3D直接倾倒。。。机器震动问题,,,

网友:
我的也偏,但没这么大,也正郁闷中,但我的是通电不会马上偏,要等一会,不管是静止还是飞都一样,拨电在通电又不会,在等一会又偏,调了一晚上还是这样,估计是舵螺仪问题

网友:
怀疑是震动引起。不过建议LZ检查一下控是不是动到中立点微调了

网友:
都是振动惹的祸,当振动大时,陀螺把累积的振动叠加当成偏移来修正,就造成误修舵。

网友:
飞机状态很好,起初是怀疑高频振动引起的。后来换了个陀螺仪就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震动问题 原来陀螺仪用了厚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