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 上Z15大家都用什么相机

楼主(2013-05-05):
上Z15大家都用什么相机啊 好纠结这个问题 5N重量轻 GH2重  不知选择那个 各路大神指教下

楼主:
都说 5N的效果没GH2的好 纠结在此处

网友A:
拍照5n好   视频gh2好点

网友B:
gh2还是不错。低照不如5N

楼主:
引用 网友B:
gh2还是不错。低照不如5N

对相机这块还真是个小白  午马哥指导 太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5n好   视频gh2好点

谢啦 再研究几日 便入相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啦 再研究几日 便入相机

直接等GH3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等GH3得了

大概价位都在什么阶段呀

网友:
GH3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价位都在什么阶段呀

GH3目前淘宝价格在7600左右单机身,镜头还好,主要是看DJI回头出的GH3云台定什么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