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固件升级至3.10版本后油门弹簧回中悬停

楼主(2013-05-05):
      今天用NAZA-M调参软件(版本2.10)升级了NAZA-M 固件至3.10 版本,此版固件支持新的起飞方式:支持油门弹簧回中的遥控操作,可以做到松手即悬停。
      刚才试飞,将油门放最低开遥控器,接通飞控系统电源,发现姿态指示灯一直是双闪,后来将油门放中位,姿态指示灯才正常。
      这样有两个问题:
      一、每次启动需要调整油门位置(先低位后中位);
      二、是否需要(可以)将遥控器的油门改成可回中?

网友:
不懂,在哪里下载升级固件,我看官网现在还没有更新啊?

网友:
我认为这样有好处,可以让飞手知道哪些杆不在中位,有可能漂是杆不在中位的原因。

网友:
有升级了?

网友A:
想买naza,不知现在入手合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买naza,不知现在入手合适吗?

现在入NAZA的话可以考虑V2版的了

网友C:
楼主你在哪里下载的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在哪里下载的更新。

官网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在哪里下载的更新。

请通过2.10版本调参软件更新到3.10固件,地址:http://www.dji-innovations.com/download/naza-m-v2-downloads-cn/

网友:
将油门放最低开遥控器,接通飞控系统电源,发现姿态指示灯一直是双闪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GPS没校好,闪黄灯,应该重校GPS

可惜这个NAZA不是我的,以后也不会有NAZA玩
具体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308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通过2.10版本调参软件更新到3.10固件,地址:http://www.dji-innovations.com/download/naza-m-v2-down ...

我的是NAZA-M,不是V2版本,你的是V2版的NAZA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通过2.10版本调参软件更新到3.10固件,地址:http://www.dji-innovations.com/download/naza-m-v2-down ...

我的是老版NAZA,不能用这个升级吧。你们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老版NAZA,不能用这个升级吧。你们试过了吗

视频里用的就是老板的NAZA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NAZA-M,不是V2版本,你的是V2版的NAZA吧。

我的是NAZA-M。

网友:
提控回家啦,昨天升级完成,今天早上试飞,起飞要比以前好多了,很平稳。就是打舵时感觉没有升级前灵敏,感觉很肉。感度165.后来试了失控返航功能,回的很快,降落点很准。就是降落速度快,降到地面后弹了一下,有一尺多高,然后电机直接提速。又飞了起来。开遥控后,不受控直接飞走。
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不要用GPS。教训啊

楼主(2013-06-15):
既然升级以后支持油门中位就悬停,所以想把精灵遥控器的油门改为自动回中,这样可以做到松手即悬停,我研究了一下需要增加回中拉杆和回中弹簧,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那是新固件的设定吧
双闪  是有摇杆不在中位
你把摇杆放中位(油门)
应该就单闪了
我猜应该是dji的设定
用灯号表示单闪飞机应该在定高

网友D:
补充

灯号只是告诉你有摇杆不在中位(油门喔)

如果油门中位还双闪  重新校正摇杆

遥控器不用改  除非你只飞这台飞机

改了用来飞其他飞机你会撞墙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升级以后支持油门中位就悬停,所以想把精灵遥控器的油门改为自动回中,这样可以做到松手即悬停,我研究 ...

精灵的控不是本来就四个通道都会弹回中间吗  看阿达的视频是都在中间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入NAZA的话可以考虑V2版的了

如果升级V2没有问题的话,NAZA M还是值得购买的,现在降价了,降了300个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

灯号只是告诉你有摇杆不在中位(油门喔)

谢谢提醒,精灵的遥控器是配套的,只用来玩精灵,原厂发来的遥控器油门是不会自动回中的。
通过黄灯是否单闪来判断油门在中位的方法适用于低空飞行,飞高以后就看不到灯的状态了,所以才想让油门自动回中,不至于越飞越高,而自己判断不出来。

网友E:
哎哟!!油门弹簧回中有那么蛋疼吗?一般控里都带有回中弹簧的,只不过被一颗横向的限位螺丝卡住了。打开后盖松掉限位螺丝就搞定了!10分钟都用不了!!如果不会改,我教你一个办法,打开后盖,左右摇杆一比对就知道是哪颗螺丝在做怪了!!就算还要玩其他的模型,拧紧限位螺丝不就结了啊???看你们搅来搅去的,头都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哟!!油门弹簧回中有那么蛋疼吗?一般控里都带有回中弹簧的,只不过被一颗横向的限位螺丝卡住了。打开后 ...

打开精灵的遥控器看了,还真没有回中拉杆和回中弹簧,请问哪里能配到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精灵的遥控器看了,还真没有回中拉杆和回中弹簧,请问哪里能配到啊?谢谢!

这个的话你要问问卖家,看精灵的控带不带油门回中弹簧,如果不带问问他怎么配!我的D10原装就带得有,松开限位螺丝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