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2炸鸡后出现怪异现象

楼主(2013-05-05):
922炸鸡,尾管和垂直翼折断。修好后开机,原地狂转,关油门无效,关控无效。拔电。再次开机,尾电机在油门为零仍然转个个不停。主电机无恙,三个舵机无恙。初步考虑陀螺仪挂了。看来只能换主板了小JJ伤不起啊

网友:
再接再厉

网友:
你的尾mos管烧了吧。
可能尾管在炸机时让漆包线短路了,换掉尾mos管就可以了,动手能力强就自己换,要是姓fbl就回厂了。

网友A:
买回来922就换成9257,锁尾确实得用好一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回来922就换成9257,锁尾确实得用好一点的

请问9257是什么?是主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9257是什么?是主板吗

不好意思,我没仔细看帖子,你说的922是飞机吧
我以为你说的是922舵机
哈哈

楼主:
三楼说的有道理,很有可能被击穿了,上电尾电机就转,转速转速恒定,不 随油门大小而变化。改天查查尾mos。若如此,就省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仔细看帖子,你说的922是飞机吧
我以为你说的是922舵机
哈哈

晃眼一看,也以为是MD922锁尾舵机,仔细一看,原来是V922小JJ。
这个现象应该是尾电机驱动MOS击穿短路了。

网友:
自己动手先换一颗MOS管试试····能力好的话没准能修好继续爽飞····实在捣鼓不好就换主板或者返修吧·····

网友:
楼上说的真的是太深刻了

网友:
高档货,还有尾电机,这个小JJ多少银子?

网友:
单机三百多点 一套四百多

网友:
心情不好,回帖只能CTRI+C  CTRI++V了

楼主:
经过检测,确定是尾电机的MOS管击穿。网购了十个3406(单个太便宜),换掉击穿的MOS管,922又可以爽飞了。感谢各位的提醒与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检测,确定是尾电机的MOS管击穿。网购了十个3406(单个太便宜),换掉击穿的MOS管,922又可以爽 ...

这小jj耐摔不?想入小六通,就怕不耐摔花销太大

楼主:
我已经入了450机。
伟力这个小六通油门曲线不能调。
建议不要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