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怎么接线

楼主(2013-05-05):
才入手个K8,怎么接线啊?有用过的发个图看看。谢谢

网友:
装上软件就有图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自己百度搜“VBar 基本設定程序 (更新 S-SBUS,VB當接收時油門校正問題)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百度搜“VBar 基本設定程序 (更新 S-SBUS,VB當接收時油門校正問題) ”吧

好教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