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有什么成品件可以实现高频的往复运动呢??

楼主(2013-05-05):
行程200mm,动作频率5Hz,想用气缸,可是好像需要定制特殊的气缸,一般气缸达不到那么快的频率!

网友:
那就来个偏心轮机构!每秒5转就可以了!

网友:
减速电机 + LS

网友A:
你还要讲出需要多大的输出力。 1秒10次的都可以,只要供气通径足够。

网友:
5Hz低低频,不过可说是快速的往复运动,
很多内燃机能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要讲出需要多大的输出力。 1秒10次的都可以,只要供气通径足够。

没多大力,大概也就10N左右,要是能达到,就还是选气缸

网友:
10N?很小的力。  买个20的气缸,做一副杠杆放大行程就可以了。

网友:
200长的迷你气缸就可以了,但是前提是你的储气罐要大些

网友:
每秒5次啊,往复200毫米这个做功可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