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机:不一样的130x。。。。。。

楼主(2013-05-05):
show机:不一样的130x。。。。。。作为上半年折腾留念。
不同之处,除了只用到了130x的接收机,主体换成了MH,还有很多不同,改造本机的目的之一是炸鸡成本要控制到最低。

2013-06-30 更新dfc和lynx脚架效果

网友:
厉害!这些配件配下来值一架450的钱了

网友:
好机好机!!!

网友A:
比我的中高配450还贵,小机折腾啊,不过真的很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的中高配450还贵,小机折腾啊,不过真的很毒

绝对没有中高配450贵,特别是后期维护几乎不花钱。

网友B:
不装个mini v8 有点掉身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装个mini v8 有点掉身价。

哈,8在另外一架牛机120上。

网友:
这是show米吧 陀螺仪加个吧

网友C:
很漂亮!能PM地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能PM地址么?

朋友代购的,tb只有金属件,没有碳纤主体。

网友:
很cool啊 但我不信后期维护不花钱

网友:
及时雨啊。。。就是需要这个!!!。。。
对130X最不满的就是舵机寿命不长,又贵!!!这么改,就完全OK了!!!!!!!!!!!!!!!!!!!!!!!!

网友:
毒P。。。养眼

网友:
回复需要审核,请等待通过

网友D:
这个炸鸡不花钱?尼玛,反正我是不信。那么多金属件。。。。。不说了

网友:
朋友,给个链接。。。E文我还看得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炸鸡不花钱?尼玛,反正我是不信。那么多金属件。。。。。不说了

不花钱不太可能,我的意思是炸鸡成本低。

网友E:
这不得3K+。。。。。。尾巴是华科尔么,那么眼熟。除了脚架跟传动齿和三轴,别的地方不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得3K+。。。。。。尾巴是华科尔么,那么眼熟。除了脚架跟传动齿和三轴,别的地方不会坏了?

尾巴全套v120,改了防扫齿。改了2.5mm横轴,即使弯了也可用4块钱的250横轴。主轴钛合金的据说很难弯,我不信,所以备了几根4mm探险棒。大齿绝对易扫,所以背了几个5块钱的玩具齿轮。舵机扫齿,所以背了几块钱的舵机壳和齿轮。。。。。。还有哪里易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全套v120,改了防扫齿。改了2.5mm横轴,即使弯了也可用4块钱的250横轴。主轴钛合金的据说很难弯,我不 ...

朋友,我不是要MICROHELI的网站,我的意思是:主体哪个型号,尾巴哪个型号,舵机哪个型号。。。。我知道网站里都有,慢慢搭配试验太费工夫了。。。
能用的搭配?!你这图片里的搭配,OK??

楼主:
我绝对不会花3k搞120级别飞机,没烧到那份上。花了2k左右,机身加头加盘加三个舵机,其他基本用120的现成的。尾舵机固定座、尾传动轴、尾管、尾拉杆、尾撑杆及头等都是手工搓加钻出来的,省了不少钱。

网友:
LZ上该机3D视频瞧瞧,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F:
舵机的兼容性如何呢

网友:
顶楼上,看看130级的灰机值不值学你烧一把

网友:
每当我看见这种精致的小鸡的时候,都忍不住口水一下

网友:
很豪华啊~~

网友:
新手不懂 请教。。130X 怎么比450 还难飞啊。。。太活了。。光悬停就适应了一上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机的兼容性如何呢

一只斜盘舵机需改反向,没其他兼容问题。

网友:
这130太风骚了,连舵机都换成普通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绝对不会花3k搞120级别飞机,没烧到那份上。花了2k左右,机身加头加盘加三个舵机,其他基本用120的现成的 ...

听起来真不错、、、、、我的全套M120d01加起来也得1800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