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别人做无动力,我也做了个玩玩

楼主(2013-05-05):
    前段时间看别人都做无动力,我也做个玩玩,呵呵,首先说一下配置,该无动力主轴使用圆柱结构,用45#钢车好加工,采用4轴承,两个角接触和两个深沟轴承,都是使用日本NSK轴承。采用前3后1轴承的方法。下面上图,懒得码字,我是做好才一次上图,制作过程满手机油,谁会去拍照,作秀呢

楼主:
打表跳动不到一个丝不过加的黄油粘度很大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油了,直接把高温黄油塞进去了然后就没有大侠们平时说的丝丝顺滑,丝丝入肉的感觉了不知道那感觉是不是很爽,

网友:
不错,我的一个做到一半丢那里了,哪天兴趣来了继续

网友A:
用的什么轴。还带丝。。。是后加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轴。还带丝。。。是后加工的吗。

自己车的

网友B:
后螺帽紧固,,,,使用紧定螺丝,,,,,减小震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螺帽紧固,,,,使用紧定螺丝,,,,,减小震动

请教哥们:

不知紧定螺丝这样顶进去,主轴牙纹会不会顶弯掉?

如果多加一颗锣帽上去 用于锁紧,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哥们:

不知紧定螺丝这样顶进去,主轴牙纹会不会顶弯掉?

紧定螺丝,头部是尖头,直接压,螺纹当然会变形,,,,,一般在需要紧定部分,,打锥坑的,,,,高速时,不平衡,会震动的,,,,,平时不明显,,精度要求高,就想高精度的方法

网友D:
我的ER杆在做无动力的时候准备车卡环槽,结构老板在车头上丝的时候就蹦了刀,最后还是车的套子代替的卡环槽,不知道这刀杆硬否

网友:
做得不错,恭喜下

这个是怎么设计的? 还望详细讲解一下,茶是新手

看图片,前后都是盖子,前面的盖子需要用力盖上去吗? 前盖须要压住轴承外圈?

部件顺序是不是这样的: 前盖、两个角接触、深沟? 。。。

很多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螺帽紧固,,,,使用紧定螺丝,,,,,减小震动

紧定螺丝是有但是是M5的,没5的丝锥,临时装上试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ER杆在做无动力的时候准备车卡环槽,结构老板在车头上丝的时候就蹦了刀,最后还是车的套子代替的卡环槽,不 ...

刀杆没热处理过,我买来加工完后才叫人家拿高频炉淬火的

网友:
用不带帽的顶丝做紧定螺丝,对动平衡影响更小。

网友:
以后也来做一个玩玩。

楼主:
用水冷电主轴24000转带了一下,可能有15分钟左右,主轴有点暖不知道是不是太快了,还是我的润滑脂太黏

楼主:
转速上到3万转,发热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