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控电早上充的,下午飞就报警!!

楼主(2013-05-05):
早上飞330整了4块电,下午飞450开控就电压报警,真是无法忍受了,听说换控开关会好些,谁换过求指教,谢谢!!
打算换控。。。

网友:
关开关啥事啊   你电池设置的类型不对吧

网友:
以万用表测下报警时的电池电压,如大于3.6V,少于6V,可以考虑用2S锂电,酌加降压措施。

网友:
你要是中奖了就出了吧很多大刀伺候着呢

网友A:
如果出现这种问题,那么恭喜楼主了,你的天七绝对是正品。呵呵。我的天七也这样,天七的共病。我的充满4.2,接控上开机就是3.8,等几分钟就报警。我是把控拆开,取下开关,然后拆开开关用刀片把开关里面触点上的氧化层刮干净,再一一装好,然后就一切正常,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出现这种问题,那么恭喜楼主了,你的天七绝对是正品。呵呵。我的天七也这样,天七的共病。我的充满4.2, ...

看来只能这样解决,我原本是想换开关的,谢谢!!!

网友:
新版没这问题,一节1s锂电接上4.2V,断断续续用了十几天才到3.8V.

网友:
不用把开关 拆开,花十块钱买瓶WD40(水货的也可以)往开关那喷喷,就可以了

网友:
我得解决办法是装一颗1s3p的电池上去 容量达到6000,这样就耐用多了

网友:
镍氢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开关接奌不良,电流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