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自己动手打造比例控斯堪尼亚拖头

楼主(2013-05-05):
一直喜欢拖头~苦于拖头高高在上的价格实在下不了手,于早tb了一个外观还不错的,自己动手改比例控,上图:

玩具级的拖头,1:18的,外观应该是玩具里比较好的了,比例也比较大,和我的1:10平跑一比就知道大小了,原车使用4个5号电,很垃圾的遥控器、转向机构、电机,6*4的底盘其实是单动力桥,转向半径受原装的转向机构限制转角很小。拖头的头果然头很大~驾驶仓下面放了一个9g舵机(450直机升级后闲置的)还放了一个ar6100的接收还有空间。。看了这个拖头的动力了没?谁能指导一下这是什么电机?
我想换个扭力大一点的,改完后电池电调我都放在磨盘前面,结果后轮都有一点打滑。。原来的电池仓可以拆下来~但2桥就会掉下来。。有达人指导一下怎么解决么?本来我量了尺寸电机直径大约24mm,可以用上370电机,今天改装时,看他那电机线那么线,估计电流很小,拿来个扫齿的9g舵机电路板,车上电机接到电路板上,居然能驱动!!我十分不解这个车设计时电机是怎么选的-_-||好在通电后也能走,暂时省掉了买电机、电调的钱了,哈哈,等挂车做出来再配新动力吧。转向机构琢磨了半天,最后使用了和平跑车类似的一个90拐弯件(450直机尾操纵杆改的)来做,不得不说这是个玩具鸡~9g舵机安装在那个梁板上一打舵整个底盘都扭动了。。改小了一点舵机行程还行了。
整车还是很漂亮的,后轮有“悬挂”,没有减速,二桥就是个摆设,前桥没避震,但好像转向杯可以用1;18车仔的那种。懒得花钱去买了。还能改的就是动力了,等挂车做了再说吧,毕竟鸡就是鸡,怎么改也改不狗的味道来:D电力还没装到车底盘里去,下午跑了一下午平跑,累屎了。下周装几个车灯看看。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拖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拖头?

tb69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tb69包邮

卧槽!!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可以D一个仿田宫的底盘,把这个壳子装上去。哈哈

网友:
貌似很小

网友B(2013-07-08):
我也弄了个。准备改,那个电机是260的,具体参数不详。现在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弄了个。准备改,那个电机是260的,具体参数不详。现在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本来用一个舵机当电调使~后来似乎这个方案不可行..~准备买个40a的小电调来控制动力~挂车快造好了~卖这个车头的有轮子单卖~5块一个~~车轴是2.5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用一个舵机当电调使~后来似乎这个方案不可行..~准备买个40a的小电调来控制动力~挂车快造好了~卖这个车 ...

你的动力怎么解决?原车的260肯定靠不住,波箱的容量又只有那么多。我查了280电机,准备试试,但是仅从参数上看已经够呛。
另外你的转向打算怎么弄?我没弄过车,转向方面除了知道用舵机外其他的没什么概念
多问一句,你打算用这个拖多重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动力怎么解决?原车的260肯定靠不住,波箱的容量又只有那么多。我查了280电机,准备试试,但是仅从参 ...

我买的370电机刚好装进去~只是电机齿还是只能用原来那么大的~~转向改天拍照给你看~舵机放在前轮架梁上,用一个L型臂(从450直机尾巴上拆下的)控制转向,开始用舵机电路板接到电机上可以走一下,下一步改用电调驱动电机.准备按cctv那个演播车造的,也准备让450直机停在挂车上拖着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370电机刚好装进去~只是电机齿还是只能用原来那么大的~~转向改天拍照给你看~舵机放在前轮架梁上,用 ...

你说的370有链接吗?给一个
我自己找了下好像370的扭力还不如280的,不知道你的370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另外我做的拖板和所要拖的跟你不太一样,我的拖板+负重可能又20斤,不知道能不能搞定哦
昨晚看那个波箱好久,发现如果要额外加扭力除了260,280,370以外只有大改上行星了,这个工程十分浩大

网友:
这些个车车好漂亮

网友:
我曾经有个这样的玩具拖头,比你的还大些,外观马马虎虎过的去,就是动力部分改造起来很麻烦!

网友:
改車就是樂趣!如那車從沒有搖控改成有就更爽了!

网友:
這拖頭挺好我,我也喜歡!

网友(2015-03-20):
请问楼主 可以给淘宝 关键词吗

网友(2015-10-30):
楼主好人,求个图纸  89336176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