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 m说的-s -p是什么意思 固件区别?

楼主(2013-05-05):
是硬件有区别?还是固件升级的问题?

楼主:
咋没人告诉我~

网友A:
NAZA应该只有一个-M吧?没看到-S -P呀,只有一个V2

网友B:
我也今天才听说 MAZA M还有 S ?P?
找了半天 也就找到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3%C6%B5&page=2
还是不 解 楼下回答

网友C:
好像只有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