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妈做的吹火筒终于弄好了。

楼主(2013-05-05):
上星期拉回来一台白鹰小车铣,有点重,弄回来累的腰都疼了几天,悲催的是卖货的随便找的锁卡盘的那个头大了,塞不进去,锉了两天才勉强弄成可以锁的,这星期六去买了三根不锈钢管,共1.4公斤42块,回来开工管倒好弄一点,就是前面那个头太不好弄了,因为这床子的尾座就是个渣,一顶都往后翘的,反正如一些坛友所说,这玩意儿设计确实有问题,但因为大小勉强,又没有更合适的,只能将就了,还好,至少这个吹火筒还是完成了。(老家是农村的,去年过年回家老妈说吹火筒又被弄坏了,做饭很不方便,加上她身体一直不好,于是想着一定要给老妈弄个好用的吹火筒,至少要烧不坏的,因为原来一直都是竹子做的),过些天就带回去给老妈用了,希望老妈能用得顺手一些,俺心里也就舒服了!顺便也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母亲健康平安幸福~!

这是竖在地上照的,总长600mm外径16mm,壁厚2mm的201不锈钢,总长其实有些短,但考虑到坐车不好带只好弄短些。

这是用来吹火的那一头,前面的小头是硬镶嵌进去的,中间那个孔真的是让我费了不少力气,因为尾座等于废品,所以只能用上面的钻头硬钻,而且手头又没有工具,只能用钳子夹着钻,又没有砂轮机磨钻头,钻的过程真是痛苦啊!

这是用嘴吹的那一头,本来想加个铝套做大一点的,但不好携带,先就这样吧。

下面上一张搬床子回来时的照片,全部拆散了,还是好重啊!

网友A:
很不错,有孝心。不过这东西烧热了也看不见,得小心烫伤。

网友B:
应该整多一个用电扇的 而且这个短了没有意义 长点才行

网友:
忘了赞下孝子心

网友C:
楼主有心,还是应该让家里用煤气或电炉之类的东东,用吹火筒好辛苦的说

网友D:
额,为嘛要吹火筒啊。。我这里的灶台都不带的,最多在添柴的口子上加个铁门,这样烟囱的抽烟作用很明显,火很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有孝心。不过这东西烧热了也看不见,得小心烫伤。

谢谢提醒了!这个我原本是想弄个木头的外壳套在外面保护的,但因为没有合适的材料,所以可能就先这样了,用的时侯先注意一些,或者这两天再想办法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整多一个用电扇的 而且这个短了没有意义 长点才行

谢谢鼓劲了!老家里用电吹的不方便,也不安全,这个虽然原始,但最简单实用。长度是短了点,不过这是因为没办法放在箱子里,最长只能放600了,以后有条件再弄长的,或者做个加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心,还是应该让家里用煤气或电炉之类的东东,用吹火筒好辛苦的说

谢谢夸奖了!主要是我们老家都烧柴的,煤气家里没有,只有液化气偶尔急用下,电炉基本没人用,所以吹火筒是每家必备的。只是普通的是用竹子做的容易烧坏,而且容易开裂漏气不好用。

网友:
心中有父母

网友:
搞个电吹风多好呀!不个吹着不累吗?我一吹气就脑袋疼!

网友:
老人家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   还是继续吹火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为嘛要吹火筒啊。。我这里的灶台都不带的,最多在添柴的口子上加个铁门,这样烟囱的抽烟作用很明显,火 ...

新人一个小时只能回五个,刚才没回成。

是这样的,因为家里做饭的时侯不能一直在灶门那照顾火,大部分时间都还要忙别的,所以有时侯柴烧的快没了了火会灭或者火很小,这时侯就要用吹火筒了,还有就是刚开始烧的时侯引火一般都要用吹火筒吹一下,要不很难烧着。

网友:
楼主方案应该这样 去掉中间部分 全都用2mm有点重 截掉头尾 中间用不锈钢防盗网那种薄的不锈钢做成紧配合 这样可以做长点 而且轻很多

网友:
为啥不D个电动的?

网友:
快把那个吹火筒扔了吧,
搞个小鼓风机多好.小鼓风机方便的很
我在家生炉子,就用那玩意,用过鼓风机的人,打死也不会再用吹火筒了

网友:
就是买个最便宜的吹风机也好啊,有孝心好,用对地方更好。

网友:
有孝心好 但是你自己怎么不吹火呢?还要老妈这么辛苦

网友:
超市里9块钱买了个露营烧烤点炭火用的手摇鼓风机,回来把摇柄和齿轮一拆,用个小380电机直连扇叶,一节18650电池驱动,吹火呼啦呼啦的,现在就放在我家土灶灶头上

网友:
不是有小鼓风机卖吗?很多小饭店都在用的那种。

网友:
东西用几十年的话要改也不容易,习惯了。
吹火筒小时候用过,也蛮讲究技巧的:管口径要够大6cm这样(比人的嘴巴圆时大点),长40cn左右(看个人高矮及防火灰),两头大小没见怎么讲究,都一样大。但吹的时候注意:嘴巴要离口4-8cm左右,跟进的风才会大。(这些都是奶奶教的,她人不在了,说来怀念怀念。

网友:
应该弄个电吹的!

网友:
虽然没吹过,可是想到弯腰去吹觉得也很累的。。。弄个电动的多好。。
短的话,做两段拼接的。。。

网友:
难道这个世界没有鼓风机吗。

网友:
头一次见这么高科技的“吹火筒”伯母一定是武林高手

网友:
DIY 下一个作品 小鼓风机  就好了。

网友:
嗯,都下这么好的料了,应该加个风扇电池做手电吹风,就起火头时吹一下,一节电池能用个大半年。

网友:
接上竹节不然要烫手烫嘴。。。。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是引火用的,不是各位说的鼓风机不然烧火不得累死。。。

网友:
看你那么有孝给你个意见吧。做个手摇的在灶旁边摇不是很好吗

网友:
楼主你的床子多少钱啊

网友:
做个木头风箱吧

楼主:
迷茫人类
额,为嘛要吹火筒啊。。我这里的灶台都不带的,最多在添柴的口子上加个铁门,这样烟囱的抽烟作用很明显,火很旺

吹火筒主要的功能是在柴没有点着的时侯吹一下,这样容易点着。如果点着了就没不用了,你说的加个铁门是会变旺,但是会浪费柴,因为那

样柴烧的特别快。

hghsxyc
难得啊

老妈在家很辛苦,自己能弄点帮上忙的东西也好。

拆王
心中有父母

过奖了,其实绝大部分人都一样的!

bayaer
搞个电吹风多好呀!不个吹着不累吗?我一吹气就脑袋疼!

电吹风用电不方便,老妈也不会弄电之类的,所以也不安全,所以才用吹的,当然不是一直吹,只是偶尔才会吹一下的,基本上是引火时用。

海刃五金
老人家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   还是继续吹火筒吧!

这个确实,就是弄成个电的,估计我老妈也不习惯,可能都不敢用。

l2j42
楼主方案应该这样 去掉中间部分 全都用2mm有点重 截掉头尾 中间用不锈钢防盗网那种薄的不锈钢做成紧配合 这样可以做长点 而且轻很多

谢谢你的建议,重量还好,比以前家里用竹子做的差不多,我之所以用2mm的主要是拿着有手感一些,并且耐用,那种薄的如果硬敲前面的头

的话很可能会裂开,并且那种薄的可能在粗暴的情况下会坏掉,我做的就希望基本上不会坏的那种,可以一直用。

jiaopi998
为啥不D个电动的?

主要是电动的在家里不太方便,也不太安全。

阿米尼
快把那个吹火筒扔了吧,
搞个小鼓风机多好.小鼓风机方便的很
我在家生炉子,就用那玩意,用过鼓风机的人,打死也不会再用吹火筒了

其实我也想过小鼓风机,只是我妈肯定用不习惯,在说家里的用电环境不好,高压的不安全,低压的要充电什么的,怕有点问题就用不了了,

因为我长年在外打工。电吹风家里也有,但老人家的节约习惯是改不了,让用电吹风吹肯定不会用的。

ygh
有孝心好 但是你自己怎么不吹火呢?还要老妈这么辛苦

因为我长年在外打工,回家的时侯很少,所以自己也帮不上,话说自己也挺懒的,在家也爱睡懒觉,检讨一下!

crayonshin
超市里9块钱买了个露营烧烤点炭火用的手摇鼓风机,回来把摇柄和齿轮一拆,用个小380电机直连扇叶,一节18650电池驱动,吹火呼啦呼啦

的,现在就放在我家土灶灶头上

你这个方法挺好的,不过自己用没问题,如果放老家里用怕坏,有点小问题家里都没法解决,所以对我老妈来说肯定还是最简单的最可靠。

keexin
不是有小鼓风机卖吗?很多小饭店都在用的那种。

小鼓风机有时侯还是没有吹火筒方便,再加上用电环境不好,不太安全。

naklopi
吹火筒小时候用过,也蛮讲究技巧的:管口径要够大6cm这样(比人的嘴巴圆时大点),长40cn左右(看个人高矮及防火灰),两头大小没见

怎么讲究,都一样大。但吹的时候注意:嘴巴要离口4-8cm左右,跟进的风才会大。(这些都是奶奶教的,她人不在了,说来怀念怀念。)

可能你们那里的吹火筒跟我们那里的不太一样,我们那里粗细大概相近,但是前面只开一个小孔,如果离口4-8cm左右吹的话肯定是一点风都

吹不了的。唉,同怀念一下亲人,我出世就没有见过奶奶,只有爷爷,可是出去读书那年爷爷也过世了,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这是我一生永

远的遗憾。

图拉丁
应该弄个电吹的!

主要是电吹的不太适合,所以才弄最原始但最保险的。

ldh1395
帮顶

谢谢!

steelsun
虽然没吹过,可是想到弯腰去吹觉得也很累的。。。弄个电动的多好。。
短的话,做两段拼接的。。。

我们家里是坐在小板凳上烧火的,所以不算太弯腰,电动的不太适合家里,所以暂时先这么弄着,本来是想弄两段拼接的,但是太麻烦了,螺

纹我这床子不好弄。

五行烧友
难道这个世界没有鼓风机吗。

鼓风机引火时也不太好用,可能会吹灭,加上家里不太方便用,所以还是这么弄方便些。

我喜欢上床
头一次见这么高科技的“吹火筒”伯母一定是武林高手

哈哈,俺老妈要是知道你这么说肯定会笑呵呵的。

yahua
DIY 下一个作品 小鼓风机  就好了。

看样子以后有必要弄个小电动的了。

nillket
孝子呀

谢谢夸奖啦!

半桶水
嗯,都下这么好的料了,应该加个风扇电池做手电吹风,就起火头时吹一下,一节电池能用个大半年。

多谢多谢,以后看来还是得这么弄个。

yoso
接上竹节不然要烫手烫嘴。。。。

谢谢,这个只要不一直放在火里烧还是不会的,但是以后还是弄个比较安全。你说的很对呢,主要就是引火时用的最多,平时真不怎么用。

初学爱好
看你那么有孝给你个意见吧。做个手摇的在灶旁边摇不是很好吗

手摇的不方便,因为吹火的位置不固定,所以吹还是最方便。

fnwlq
楼主你的床子多少钱啊

2400,后来自己又买了个变频带差不多800

fastarrow
做个木头风箱吧

这个我们那里还真没有,风箱太复杂了,还是吹火筒最简单方便。

楼主:
还有谢谢评分的朋友们!

网友:
我们这里没有见过。。。

网友:
老人的习惯是不好变更的,电动东西容易坏掉,坏掉了还是要用吹筒。我也是农村长大的,柴灶烧到20岁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