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问题,现在开源的飞控有哪些啊?大家使用的评价如何?

楼主(2013-05-05):
新人问个问题,现在开源的飞控有哪些啊?大家使用的评价如何?那个比较适合多轴无人机?另外配套模块比较便宜的或者说选着比较多的是???

网友A:
APM2.5多轴固定翼都能玩,飞控程序是开源的。
如果想连接地面站就配数传。
如果只是飞飞稳定模式 只要飞控就好了,但这样就把APM资源浪费了。
APM最强大的还是航点,需要GPS。
多轴自己可以加超声波,固定翼自己可以加空速传感。
如果想玩FPV 有osd板可以用(支持mavlink协议的OSD),如果想在地面站叠加只需要一个usb视频卡。
另外很重要的是APM可以在x-plane上玩模拟,用模拟测试飞控,没有炸鸡的压力,而且很好玩的。

活活 抢个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2.5多轴固定翼都能玩,飞控程序是开源的。
如果想连接地面站就配数传。
如果只是飞飞稳定模式 只要飞控 ...

谢谢,高手,我来论坛潜水3天看了很多帖子,决定在APM跟PPZ之间选着一个...现在我想的是在电脑上显示数据.这个跟在小电视显示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模拟器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2.5多轴固定翼都能玩,飞控程序是开源的。
如果想连接地面站就配数传。
如果只是飞飞稳定模式 只要飞控 ...

另外我不用电台来控制飞行器,我打算用3G/2G的无线网卡,用网络模式来传送,这样可以用笔记本来控制.才可以摆脱电台距离的限制(当然还要考虑航程是否允许).目前好像没看到有这样的模块.不知道APM是否支持我这样的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不用用电台来控制飞行器,我打算用3G/2G的无线网络模式来传送,这样好吧用笔记本来控制这样才可以摆脱 ...

我考虑过这种方法,我手头有sim908模块(集成了gprs和gps ),还有stm32开发板,不过一直没有时间玩。
电台控制(主) + gprs控制(备)
apm将飞机状态信息通过mavlink协议发送至电台和gprs模块。地面两个地面站一个电台地面站(主),一个gprs地面站(备,必须自己写个地面站程序)同时接收飞机信息。如果电台地面站失效,则可以通过gprs地面站获得飞机实时信息,并且能够通过mavlink协议将控制指令发送至飞机命令飞机返航。另外如果不幸炸鸡主gps失效,可以写程序让sim908模块通过gprs发送坐标。

实现难点分析
1、高空gprs信号问题,不懂也没有试过。
2、gprs传送,你需要一个具有公网地址的服务器,在服务器端你必须做服务端程序转发信息。
3、gprs的效率,也就是实时性,不懂也没有试过(不过用apm飞航点这个应该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考虑过这种方法,我手头有sim908模块(集成了gprs和gps ),还有stm32开发板,不过一直没有时间玩。
电 ...

第1点,我不知道现在联通的3G是否仍然靠地面基站获取信号的,但是原来GPRS就是靠地面基站.不过我的飞行器要求比较低,要求的是低空飞行.100-150米,我想不是问题.主要是考虑飞到偏远地区信号的问题.不过我认为可以设置为无信号时候飞行器自动转换到导航模式,根据预先设置的航线飞行(当然航线的设置也要注意到这点,最好是在偏远地区别距离民居公路太远,这样信号相对更加有保障).
第2点我知道解决的办法,用花生壳在你的私人电脑就可以获取一个虚假的固定IP(在互联网看来是真的),花生壳的原理我这里就不详细说了,你百度下.
第3点,GPRS的效率的话还是可以,在飞驰的火车上使用也不见得用户体验下降,我想如果可以升级为使用联通的3G网络.效果肯定更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载手机模块的载体到基站的距离不是太大的问题,问题是载体的运动速度对信号的质量是否有影响才是未知数。 ...

难道真的要弄一部手机上去?哎....看来要死心了.不是说台湾的联发科给国内的山寨厂家弄了一套完整的手机方案吗?能不能从里面挖点什么出来?

网友B:
和带手机上天有什么关系?不懂
手机方案多得是,台湾的联发科,上海的展讯...可有什么用?

嫩有木有见过图传、遥测、遥控、遥调四合一的神器?
俺见过,俺认为这个才是发展的方向,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带手机上天有什么关系?不懂
手机方案多得是,台湾的联发科,上海的展讯...可有什么用?

俺其实就是想让飞行器飞得远一点还可以用3G网络控制而已.

网友(2013-09-04):
引用 楼主:
俺其实就是想让飞行器飞得远一点还可以用3G网络控制而已.

实时控制不行,延时估计大的很。真正的可行性是远程向飞航点的飞机下达指令,并实时(延迟个十几秒也不是问题)监控执行航点飞行飞机的状态。

网友:
已经定了一块PPZ,期待中,就是这玩意儿要Linux环境,麻烦

网友:
APM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