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phantom玩家升级了NAZA V2的啊?能说说效果如何?

楼主(2013-05-05):
RT,本人phantom新手,飞行也就20块电池的水平,曾造成奖打地面3-5次,不太严重,现在遇上NAZA升级,还在观望之中,请前辈能说说升级的效果如何啊?好让我有点信心进行升级啊。

网友:
升级后起飞超稳,下降稳了,其他没感觉

网友:
如果对起飞有帮助的话还是蛮好的,这样在室内用姿态模式也更有信心了

楼主:
如果对起飞有帮助的话还是蛮好的,这样在室内用姿态模式也更有信心了

我还真不敢在室内起飞啊,怕漂,争取升级后试一下

网友:
室内飞行不用gps的拔掉它,升级后拔掉gps会让解锁吗

网友:
今天下午去飞了,感觉升级以后,起飞动作大,没有以前那样逐渐起飞好,推拉油门控制灵敏度感觉有些高,今天拍的照片全部是倾斜的,没有升级时以前不是这样的,预热时间长呢,飞行是往左边偏的,什么都是按照说明一步一步去进行升级的哦,感觉不好!

楼主:
今天下午去飞了,感觉升级以后,起飞动作大,没有以前那样逐渐起飞好,推拉油门控制灵敏度感觉有些高,今天拍的照片全部是倾斜的,没有升级时以前不是这样的,预热时间长呢,飞行是往左边偏的,什么都是按照说明一步一步去进行升级的哦,感觉不好!

我还没敢升级呢,继续观望中啊。。。。。。。

网友A:
今天下午升级的,升级前还飞了2个电池,gps下悬停非常的稳定,一动不动
升级后,精灵跟吃错药一样总在摆动,升级前后感度都是100%,升级后imu也重新做了高级校准,gps下一直非常不稳定,根本没有办法悬停在一个位置了,很后悔升级了,大疆客服给一个解答,为什么升级了反倒不稳呢????
我想刷回出厂的原始固件,该怎么操作呢???很后悔升级了

网友:
看来我要再观察一下了

网友:
我是不敢升

楼主:
我是不敢升

连你都没升级?我还是继续观望吧............。我今天又差一点飞丢了,姿态起飞,空中换成GPS姿态,飞机老往后跑,升高了高度,和朋友说了几句话,就成一小点了,分不清头尾,眼看就要丢了,只好关控最后一博,二分钟后它回到头顶,让我出一身冷汗,此时切换姿态或手动,如论怎么样也接管不了控制权,也不知道我哪个步骤有问题,现在是升级还是不升级,真的不知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下午升级的,升级前还飞了2个电池,gps下悬停非常的稳定,一动不动
升级后,精灵跟吃错药一样总在摆动 ...

想刷回出厂的原始固件,该怎么操作呢???很后悔升级了,同问?

网友A:
夺回控制权的方法:
1,把油门退到最低位置
2,开遥控电源
3,在gps和姿态模式下快速切换2个次(2个来回)
4,成功

网友:
升级后起飞方式有所不同,油门过半会逐渐起飞,所以不要加太大的油门。一般百分之60多就行,起飞然后回下中又和以前一样的手感。高速下降的时候比以前稳一些。再有就是三档开关多了一个失控保护的选项。还有闪灯有些变化。其它无明显区别。

网友(2013-07-25):
3.14新固件很给力!油门控制更柔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下午升级的,升级前还飞了2个电池,gps下悬停非常的稳定,一动不动
升级后,精灵跟吃错药一样总在摆动 ...

我和你一样的遭遇,怎么解决的,分享下!

网友B:
我今天升级了V2,3.16,飘起来,GPS,不定高,不悬停了,晕了,怎么回事??

网友:
看来还是不升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夺回控制权的方法:
1,把油门退到最低位置
2,开遥控电源

油门最低位置开控???你不怕掉下来???
   正确的应该是油门中立,开关打在姿态上,开控!!!随时开随时切回手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升级了V2,3.16,飘起来,GPS,不定高,不悬停了,晕了,怎么回事??

升级以后要重新做各种的校准!!油门行程,IMU基础和高级校准,指南针校准,遥控器校准啊~~你做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级以后要重新做各种的校准!!油门行程,IMU基础和高级校准,指南针校准,遥控器校准啊~~你做了没

全部都做了,还是不行,已经问了技术,给了我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