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能改火花机吗?

楼主(2013-05-06):
我有一台16KW的电焊机能把它改成电火花机吗???看到火花机也是60V到120V电焊也是60V多点能改吗火花机的高频脉冲电焊机是工频交流工频交流能做电火花用吗????

网友:
关键是得说清楚什么叫“能改”
理论上一根铜棒也是可以改成火花机的...

从原理的角度说两者的工作原理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靠大电流产生的高热工作,另一个是放电瞬间的电弧腐蚀工件工作。

网友: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能实现脉冲就能做,但是难啊,电极和工件微小的间隙下,电火花击穿介质绝缘后产生电弧烧掉金属,但不能连续放电,也不能直接接触工件,那样会烧在一起,需要脉冲放,击穿绝缘后需要再恢复到绝缘状态,然后再一次击穿,反复高频率的这样。。。。。。。。。。。。。

网友:
焊机的空载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金属间的介质都会变成等离子体产生电弧了 有间距也没用啊

网友:
把电焊机当做变压器用,是完全可行的,因为当功率高达3千瓦以上时,变压器的价格和重量确实占整部火花机的不小比例,
虽然后续仍然需要脉冲产生和放大装置,但是这个大型变压器不用买,还是很有价值的

网友A:
试过,完全可以,手持雕刻机控制间隙放电。

网友(2019-12-04):
引用 网友A:
试过,完全可以,手持雕刻机控制间隙放电。

请问你是用直流焊机试的吗?能讲讲怎么做的呢?把电流调小然后控制间隙?

网友B:
绕远路,电源是最简单的东西
随便拿一个不要的电脑电源供应器都能当电源
难的部份根本不在这上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绕远路,电源是最简单的东西
随便拿一个不要的电脑电源供应器都能当电源
难的部份根本不在这上面.

我只是偶尔在淬火料上开几个孔,效率不是关键,要的是简单,进给有数显的钻铣床,电源有24伏2200W的服务器电源,也有普通电脑450W的电源,还有逆变直流电焊机ZX7-200型的。请问电脑电源最高的是12V,得配多大电阻和电容,服务器电源是24伏得配多大,逆变电机起弧电压是80伏左右得配多大电阻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偶尔在淬火料上开几个孔,效率不是关键,要的是简单,进给有数显的钻铣床,电源有24伏2200W的服务 ...

可以参考影片或发过的文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5159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073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影片或发过的文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5159

做的真不错!你这个太高大上了啊对我来说。我只是要打几个钻头不好打的孔,没打算玩电火花哦。你能告诉一下我问的几个数值吗,谢谢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