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尽其用,用木工常用的做法修复钢锯条

楼主(2013-05-06):
这种钢锯条比较贵,7元一条,确实很好用,由于锯了好几个齿轮和12。9级螺丝、丝杆等,用了将近一年,即将报废,但是为了节省钱,物尽其用,所以徒手锉刀修复它。

修复后锯齿锋利了。

网友A:
如果不是锯条太次,恐怕伐完锯条后锉也差不多废了。

网友B:
楼主用的是金钢锉吗?这种锯条普通锉刀是锉不动的.

网友C:
是锉刀质量好还是锯条质量好

网友D:
由于锯了好几个齿轮和12。9级螺丝、丝杆等,用了将近一年----------------------哇,想用用,不知什么牌子、型号,可否推荐给我,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锯条太次,恐怕伐完锯条后锉也差不多废了。

用普通的锉刀根本锉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金钢锉吗?这种锯条普通锉刀是锉不动的.

是的,只有金钢锉刀才能锉,每齿锉3丶4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锉刀质量好还是锯条质量好

要用金钢锉刀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锯了好几个齿轮和12。9级螺丝、丝杆等,用了将近一年----------------------哇,想用用,不知什么牌子、 ...

稍后发图给你

网友:
节约好,还健身。

网友:
金刚锉 犀利

网友:
金刚锉?费力啊!
用金刚小磨磨片(直径20mm)、软轴吊磨、放大镜,省时省力。

网友:
楼主的锯条是鱼牌的吗?

网友:
14楼的建议不错

如果没有小电磨,倒还是挫几下来得简单有效

网友:
锯条省了 锉刀废了

网友:
是不是世达的手工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