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减震做光杆?

楼主(2013-05-06):
前几天看到摩托车修理部有几条换下来的前减震看着蛮光亮度应该也是比较精密的东西还很便宜就把知道强度值吗样想买6条做车床的导轨把知道怎么样打算用4条长的做横向导轨,据2条做纵向导轨不知道刚性怎么样???????

网友A:
减震器内杆不适合 中空 带有一定弹性 旧的精度是非常差的

网友B:
我收集了两条, 中间是空心的, 有卡簧槽,最要命的是尺寸不是整数
自己做轴承套也要被累死

网友C:
减震器不算精密 看看废品站有没有液压油缸顶杆

网友D:
我这里减震 液压杆 多的无数!哈哈
!

网友E(2013-08-28):
液压杆都是很粗很短的 没看到有长的

网友F:
楼主,读你的帖子差点喘不上气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读你的帖子差点喘不上气来。
同感啊!

网友H:
摩托车减震两头不一般粗的

网友I:
不行的,还是买光轴吧

网友J:
该省的省,不该省的一定要省,就会浪费时间

网友K:
能DIY减震吹。

网友L:
可以尝试用.

网友M:
楼主找找液压件上的吧

网友N:
买根 30 的 光轴 一米好像也没几个钱吧,,摩托车减震,那根轴,看着是亮 ,实际上没什么精度,因为跟它 配合的是橡胶零件,,

网友L:
是可以用的,只要在中间用差不多大的钢筋放进去然后用环氧树脂填掉空隙强度因该是很大的.

网友O:
我也收了两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