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飞的时候老爱出现逆转电机不平衡,红一下就没了!

楼主(2013-05-06):
如题!看一下是7 一会就8啥的!这是神马情况?如何调整?

网友A:
我一次炸机后分析最后一分钟数据时看到过这个提示,不过这不是炸机的原因。我觉得不平衡就不平衡吧,飞控应该能纠正这个情况,我发现如果起飞时姿态异常例如向一边飘马上降落然后拔掉电池再插上就好了,怀疑是起飞时机身不平造成的初始化错误,仅供参考。

网友B:
正常情况 不平稳了飞控判断电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