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的PMU可以用在NAZA嗎?

楼主(2013-05-06):
請問…WKM的PMU可以用在V1 NAZA嗎?
V2的PMU好像WKM的PMU!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A:
内部的硬件和通信接口不一样,所以无法通用。

网友A:
GPS和NAZA的接口并不是CAN的,所以用PMU将这些接口转换成CAN

网友B(2013-07-07):
狮鹫就是很,,,长见识了

网友C:
找了一天找到答案了,。继续花399元。

网友D(2014-06-29):
我把wk的pmu接nazav2上用,gps接pmu,然后再接飞控,证明gps是可以工作的,现在没有iosd,没法确定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E:
后续产品应该兼容前面的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