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刷新固件后不能启动的问题已经解决。我控是T8FG,油门微调向下调了10个点,成了。调

楼主(2013-05-06):
悲剧了。看到很多模友成功升级,我也兴冲冲的把我的NAZA-M做了升级。整个过程自认为都是对的。结果,就是怎么掰杆电机也不启动!按帖子上教的方法做了很多次,就是不行。郁闷! 问一下:1.是不是IMO高级校准时,下面出现个画着白勾的小绿圈就行了?2.上电自检后,是不是(姿态模式--在房间里)黄灯一次红灯三次闪就可以掰杆了?3.难道非要去室外先校验一次GPS吗?我是在室内,可是我用的姿态模式呀。
我重新下了几次固件、校了遥控器、做了IMO高级校准,教了指南针,上电后等了20分钟,灯是黄灯一次红灯三次,然后向各个方向掰杆,就是不启动。不升级,昨天还好好的,这级升的!

请大侠们帮我!

新的情况:我刷新固件后不能启动的问题已经解决。我控是T8FG,油门微调向下调了10个点,成了。调参软件中,油门仍在中位(调参时调过,否则不在中位)。现在各种掰杆都能启动。同样问题的模友不妨试试!

网友:
我升级是这样的,升级--校准遥控--高级校准--基础校准--指南针校准,就OK了

网友A:
我也有同樣狀況,折騰了半天,最後把油門微調降至最低,終於可以啟動了,不過不是四種掰干都可以啟動,只有二種可以啟動......

网友:
楼主不是坐等别人升级的啊·怎么自己也生了啊·

网友B:
检查软件助手里面,遥控器 反馈对不对,有没有到相应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软件助手里面,遥控器 反馈对不对,有没有到相应的位置

调参软件油门不在中位,在控上作了调整,显示到了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同樣狀況,折騰了半天,最後把油門微調降至最低,終於可以啟動了,不過不是四種掰干都可以啟動,只有 ...

你的帖子对我帮助太大了!我刷新固件后不能启动的问题已经解决。我控是T8FG,油门微调向下调了10个点,  调参软件中, 油门仍在中位。各种掰杆都能启动。 折腾了半宿的问题终于解决了。高手呀!谢谢把自己的经验分享!

网友:
具体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5308&extra=&page=1
升级V2 用的是10C

网友:
我的XG8升级后也是这个问题。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
校准下遥控器即可。不是通过NAZA软件校准,而是进入遥控器的高级菜单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