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3.01后 偶炸了^_^

楼主(2013-05-06):
昨天升级好后找了个空旷的地方试飞 当时风有点大。新固件起飞还是非常稳的。悬停的时候可能刚刚换了12寸浆感度不是很对。一直在空中晃来晃去 结果就在最后一块电的时候空中翻车 由于高度不高虽然MAZA又翻过来了但是高度不够还是炸了。哎
偶目前飞机感度在 200 210 300 180 120 120 飞机重2.6KG 1238 铂金30A +4S 6轴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还有想问下 昨天测试了5轴起飞 结果失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动力不匹配的问题,12寸桨动力大很多,负载又太小,建议多加些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动力不匹配的问题,12寸桨动力大很多,负载又太小,建议多加些负载试试

恩可能是的 因为感度在调还是晃。估计太轻了 等配件修好后还是10寸浆飞 虽然续航短 但是非常稳
还有技术想问下6轴变5轴需要设置嘛 因为昨天测试了下 失败了。

网友:
楼主太性急了

网友A:
有些话说多了会让人反感,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看一下香蕉头是不是有点松。
有的香蕉头虽然拔插力度仍然很大,不过,你要检查一下香蕉头是否可以自由转动。
会自由转动的香蕉头建议不要选用,这种香蕉头的结构有缺陷,很容易导致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话说多了会让人反感,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看一下香蕉头是不是有点松。
有的香蕉头虽然拔插力度仍然 ...

谢谢提醒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空中后侧电调出问题导致 这次整修后会将其固定。还是要谢谢提醒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话说多了会让人反感,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看一下香蕉头是不是有点松。
有的香蕉头虽然拔插力度仍然 ...

你说的话,我们不反感。都是很专业的、以及经验之谈。希望你多说话!

网友:
感度好高呀,可惜我的NAZA没了,要不然可以给大家上个远程X1 X2感度设置的教程,
得到http://happymodel.taobao.com/  大力协助,提供JJ和NAZA,为大家献上“将NAZA-M 升级为 NAZA-M V2 视频教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