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机改手弧焊机 成功!

楼主(2013-05-06):
有一个氩弧焊机TIG-200,开机故障指示灯亮,不能工作,检查发现整流管D92-02击穿了一个(为了确定这个,把所有的整流管拆下来了,很费劲), 淘宝了10个,换上,开机,故障指示灯不亮了,但还是不能用,就又放了几个月。5.1期间又把它拿出来捣鼓,终于搞得可以用焊条焊接了,昨天早上用3.2的焊条焊了3个多小时,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A:
氩弧焊机不点火就是普通手弧焊机了。

网友B:
改好后好起弧吗

网友:
不错,改出来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氩弧焊机不点火就是普通手弧焊机了。

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好后好起弧吗

把那两条跳线拆了之后量有输出电压,46V,起弧比较容易,就是爱粘焊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那两条跳线拆了之后量有输出电压,46V,起弧比较容易,就是爱粘焊条

粘焊条,是焊接技术的问题吧

网友:
直流逆变焊机反过来改,加上氩弧功能,应该容易点吧

网友C:
正在研究中,氩弧焊引弧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研究中,氩弧焊引弧原理

氩弧焊的电压比弧焊机的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