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控制板V3固件048如何?

楼主(2013-05-06):
无刷云台控制板V3现在使用的是046B,不知谁用过048固件?是否好用?请指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048固件还行的,就是预热有点慢,刷入后,就用默认参数就行了,

网友:
不乍地与俄比差距太大

网友(2013-09-20):
引用 网友A:
048固件还行的,就是预热有点慢,刷入后,就用默认参数就行了,

求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