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的舵机就这么卡住的吗?

楼主(2013-05-06):
就靠涂了颜色的三个地方卡住吗?好像没看见有螺丝啊。还挺紧的,没敢硬掰。

网友:
经常拆 貌似没事 轻轻掰一下就扣出来了

网友:
我的mini cp是有个很小的螺丝的

网友:
舵机上有几个小柱,机身上有几个小孔,挺结实的。。那根小头罩支柱起了很大的作用,很不结实(碳杆)。。换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炸一把,你就啥都明白了。。特别的是大齿盘那个铁销子。。。我地个妈呀。。拆蛇我了。。

网友:
华如何黑,安装图不会误导

网友:
会卡住,还挺结实的

网友(2013-06-21):
舵机两侧有定位孔

网友:
有孔,卡的还算牢靠,我没用原厂舵机换副厂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