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机 接收电的问题 高手进

楼主(2013-05-06):
玩油机 最让我头疼的就是接收电原来用成品飞不了多久就没电了      听人家说用锂电比较稳定   请问我有2S1000MAH锂电加电调可以给接收机供电吗 是否稳定   还有看网上有卖UBEC的 有18元和48元的 请问哪个是真的   是否还有好的方法

网友:
我都不用锂电,用镍氢5颗2600毫安的好用.

网友:
我是A123直供。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
我用镍氢5颗2000毫安的飞

网友:
2S铁锂电池

网友:
淘宝有卖“格氏”电池的,有专门的接收电池,你搜一下。我在用,感觉不错。  (这不是广告贴...)

网友:
我也用镍氢5个

网友A: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你的2S的锂电是可以的。但要用UBEC降压。UBEC的话  一般用个3A的就够了,汽油机用大的。不想买就用电调也行。链接电池插在没用的通道供电就行。我都是用2S800毫安的电池来供电的。基本上一块电池能飞个半天左右。

网友B:
楼上的飞的是多大的飞机?800毫安能飞半天啦?

网友:
4个1800MAH镍氢电池可以飞十几个起落,再多装一组可以飞一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你的2S的锂电是可以的。但要用UBEC降压。UBEC的话  一般用个3A的就够了,汽油机用大的 ...

你飞的是50级以下4舵机?

网友:
50板机  5个30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飞的是多大的飞机?800毫安能飞半天啦?

肯定不是不停的飞半天。

网友B:
我用2S或3S  2200毫安电池大概能飞多久?我的26CC汽油机 4个S 3003 一个JR 金属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2S或3S  2200毫安电池大概能飞多久?我的26CC汽油机 4个S 3003 一个JR 金属舵

2200ma五个舵机可飞150分种(5公斤拉力左右数位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0ma五个舵机可飞150分种(5公斤拉力左右数位不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