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的高手帮忙看下美国的驱动器能不能驱动西门子的伺服电机,想做铣床主轴】】】

楼主(2013-05-06):
想做台小铣床。搞了台西门子 伺服电机 1FT5064-1AF71-4EHO做主轴电机, 还有个美国的驱动器aerotech BA30-320。不知道能不能驱动,如果不能驱动,能用什么驱动器驱动吗?原装的西门子驱动器太贵了。请高手们帮帮忙。
PFT5.part1.rar (250 KB, 下载次数: 6) PFT5.part2.rar (250 KB, 下载次数: 5) PFT5.part3.rar (250 KB, 下载次数: 5) PFT5.part4.rar (250 KB, 下载次数: 5)

BA10_20_30.part1.rar (250 KB, 下载次数: 6) BA10_20_30.part2.rar (250 KB, 下载次数: 6)

网友:
基本上,希望渺茫
能不同的电机和驱动配合起来的电子高手,发财发大了。

网友:
看编号,是永磁无刷的。另外4EH0表示可以安装编码器,但是不知道你这台是否已经带了。另外带有机械刹车。
你的驱动器我也看了,是比较好的,你可以分两步实验
1.查看电机是否有编码器,或者3HALL,这样可以直接用驱动器的3HALL或resolver接口,就是那个差分sin,cos输入。
2.如果没有这些编码器,你可以查看一下你的驱动器是否支持sensorless模式,就是无传感器模式,这样就只要驱动uvw就行。

网友:
驱动器不错,应该可以转的,无刷没那么神秘

楼主:
没有编码器了。但里面看到有电路板,不知道里面的是不是3HALL。对电方面不懂。

网友:
感觉像是有3个霍尔的,,,

楼主:
查资料应该是有3个霍尔的。tjsheep兄,能不能教我驱动器该怎么设定,和电机的连线怎么接啊。对电不懂,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A(2013-06-18):
引用 楼主:
查资料应该是有3个霍尔的。tjsheep兄,能不能教我驱动器该怎么设定,和电机的连线怎么接啊。对电不懂,麻烦 ...

驱动器好像不超过750w啊

网友:
只作主轴动力用,可另配-个廉价的无刷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好像不超过750w啊

驱动器看说明书上说是。4KW

网友:
这个问题吧,你还是先问问中央气象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器看说明书上说是。4KW

哦,这个驱动,多少米搞的,短个链接来,再 你搞转了没有啊,,,,,,,,,我玩过美国amc无刷驱动,美国货不错

楼主:
还没弄呢,再等那电机的插头,在路上。到了有空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弄呢,再等那电机的插头,在路上。到了有空再试。

刚看了驱动说明,,没有位置控制啊,只能当动力玩啊,楼主,短我个电话吧,我有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