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飞固定翼,求推荐

楼主(2013-05-06):
原来飞过四轴,想买个容易上手的固定翼飞飞,求各位老手推荐,谢谢!

网友:
塞纳斯,好小子等飘飘机

网友:
塞纳斯,好小子等飘飘机,沙发到手

网友:
MD塞斯纳

网友:
强烈推荐塞斯纳,好飞又象真

网友:
好小子是你不二选择。

网友A:
联系模拟器,然后直接上涵道可以吗?

网友:
都飞过四轴了。。还飞啥好小子。。。塞纳斯啊。。。喜欢啥机飞啥机了。。。就是调的时候第一次上天之前最好有老人带一下。

网友:
好小子、MD小赛吧,KTF22也行,我就用F22入的门
不建议微风,前拉机型,调不好拉力线要命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系模拟器,然后直接上涵道可以吗?

模拟器的涵道和真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网友:
后推机适合你,前拉的炸鸡成本相对高一点 好小子耐撞,挺好的。我也是从冲浪者和好小子1000开始飞的,现在专飞冲浪者1.4 我觉得挺好的很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系模拟器,然后直接上涵道可以吗?

开始和你想的一让,后来还是买了塞斯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始和你想的一让,后来还是买了塞斯纳。。。

塞斯纳不喜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不喜欢啊!

只是练习的,等技术好了就可以飞自己喜欢的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是练习的,等技术好了就可以飞自己喜欢的机了

对对,那只是练习机!不信也可以先买个喜欢,飞不起来你就会换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对,那只是练习机!不信也可以先买个喜欢,飞不起来你就会换了,呵呵

是啊,我估计就是这样!

网友:
我也是新手,MD182已经在路上了,求萧山老手带带 ~

网友:
飘飘机等后推腰退机号,前拉机不推荐啊

网友:
飞飞上单翼 滑翔机 小动力 微风 可以练练手

网友:
我也是新手,直接上的70mm涵道F35,现在还没到货。多在模拟器上练习练习。我感觉涵道机比较好,由于电机和风扇都在涵道内,炸鸡后一般不会损坏,比较节省费用。当然,像真涵道机本身就比较贵,所以要选相对便宜的。我选来选去就选中我这个F35了,原因:便宜,PNP价格810;做得漂亮,不飞可以当摆设;炸鸡成本低,空机400多(含可收放起落架),而且可以买机翼、尾翼等配件,小炸鸡可以更换损坏的零件;机长1200,翼展800,正好可以放在后备箱;有副翼,跟在模拟器上练的手感比较接近;360度矢量口,方便做小半径和眼镜蛇等特技动作。总之,选个适合自己的涵道机挺费劲,不过挺好。

网友(2013-11-07):
模拟后就上滑翔机,慢速、、、、、、

网友:
好小子1000比较好

网友:
山寨好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