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蛇飞手进来看看哈

楼主(2013-05-06):
不知道大家的毒蛇起落架出现过这种问题没:起落架内部是螺杆起落架,有一个芯片,有两个触点,接触到会告诉它是放下了还收收起来了。我的起落架没有任何损伤的情况下相继只能放,不能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排除线路问题跟焊点问题)已经重新购买了起落架,但是很贵,不知道是不是厂家在下很大一盘棋...

网友A:
蜗杆的问题的话,不用向厂家买啊。 外面自己买一个蜗杆换上就OK 了。 厂家肯定是连铝合金机轮一起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的问题的话,不用向厂家买啊。 外面自己买一个蜗杆换上就OK 了。 厂家肯定是连铝合金机轮一起卖的。

尺寸不一样...电机塞不进去,我估计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A:
恩?  你量好蜗杆尺寸,去买一个蜗杆就可以了啊, 不用拆电机的。 蜗杆分19克,32克,54克等等。 我估计毒蛇的是54克的蜗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你量好蜗杆尺寸,去买一个蜗杆就可以了啊, 不用拆电机的。 蜗杆分19克,32克,54克等等。 我估计毒蛇 ...

两个起落架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估计厂家想赚配件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起落架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估计厂家想赚配件钱~

论坛上那么多飞毒蛇的,没人说起落架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那么多飞毒蛇的,没人说起落架有问题啊

那就不清楚了。。我的这个毒蛇好像跟论坛上也不太一样,机翼上的印标不一样,是TAFT-HOBBY的,不知道一样不

网友:
你怎麼硬說廠家有問題,把事情查清楚修一下,如果再不行問一下廣大的模友群,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保養電子收放,一般我都會上點油,保持潤滑,蝸杆都會買幾支備用,你的問題一定是重降落,蝸杆被搞歪了,導致收放不順,所以你的技術還要再多練習.

网友:
楼上说的是哦!!

网友:
拍个视频放上来看看

网友:
上图看看是不是很大的一盘棋
摆事实,讲道理啊.

网友:
靠这个赚钱厂家早饿死了,这种问题应该问问卖家能不能叫厂家保修下

网友:
楼主多想了,如果厂家为了这点蝇头小利,而下一盘您所谓的棋,没必要啦。

如果正常使用出现问题,可与我联系免费更换。

如果已单独购买,可以联系我退款,当然前提是在我这儿买的,坏的要退回来更换!

网友:
不是吧  毒蛇已经有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