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B6大件事了,真的杯具了

楼主(2013-05-06):
  • 用时8分20秒,电压2A,11.1(3S)6电服了2电
  • ~这个胀得冒烟,
  • 这个服了一s

网友A:
哇,这是快生了么?

网友:
这已经变成不定时炸弹了,赶紧无害化处理,不然容易出事

网友B:
楼主犯大忌  谁告诉你并冲板可以这样冲啊????各种品牌的电池不能混充  同品牌不同容量的不能混充  你这样冲不坏才怪

网友:
前车之鉴

网友:
用B6还串冲那么多电池 不会怀孕都见鬼了··万幸没爆炸啊B6串冲最好冲两块电池 而且电池最好是同牌子 同型号  电压相差不大的电池

要不然B6这种串冲很容易导致有的电池过冲了·

楼主这就是过冲导致怀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犯大忌  谁告诉你并冲板可以这样冲啊????各种品牌的电池不能混充  同品牌不同容量的不能混充  你这 ...

还有,过放的电池(可能也包括电压差距太大的)也千万不要并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犯大忌  谁告诉你并冲板可以这样冲啊????各种品牌的电池不能混充  同品牌不同容量的不能混充  你这 ...

还好我每次都用同品牌同容量同电压的电池并充,通常并充2块,偶尔4块,不敢再多了。再多了貌似也不省啥时间了。
每次用都得在旁边盯着,怕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这是快生了么?

一点点了,中间那片流洋水了

网友:
这完全是 并冲板造成的

低端充电器 根本就不支持什么并冲功能

这些都是商家搞得噱头

没出事儿就算是万幸了。

网友:
还是换个好点的充电器吧,这东西安全第一

楼主:
这样,收到。那一块冒烟整得我开了一个多小时风扇

网友:
B6还是不要用什么并充板,也就一次充一电最佳。
B6优点就是个万能充,有备无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收到。那一块冒烟整得我开了一个多小时风扇

冒烟了还有闲心开风扇,果断扔窗外,随时都有烧起来的可能。

网友:
山寨的B6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冒烟了还有闲心开风扇,果断扔窗外,随时都有烧起来的可能。

已合到室外了,,,那气味实在是

网友:
没看到平衡头接线。
你确认充电器选的是对应的S数?
并充板一般要求同样电压的就成,其他没要求。

网友:
不同容量的并冲会出这样的问题,甚至相同容量不同内阻的也会出问题,尽量不要并冲

网友D:
B6最多一次两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