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模式能自动返航吗?---新手问

楼主(2013-05-06):
各位前辈,姿态模式能自动返航吗?

网友:
原来说明书没有详述,新版说明书里明确说了是可以的。

网友(2013-06-30):
能但是你一定要装GPS

网友:
你在起飞时必须开GPS模式,这样才能记录返航点。飞起来后改姿态模式以后就可以失控返航或一键返航了。

网友:
广州这个城市里,想找片空地不容易,在家附近飞不敢开GPS,怕干扰源太多......努力摇号,买了车去郊外开GPS应该会比较稳当吧,我猜~

网友:
继续gps 姿态才行

网友A:
哎!!又一个不认真学习的同学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 ... 6%E6%A8%A1%E5%BC%8F请参考安全性那一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又一个不认真学习的同学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cn/index.php/Naza-M-V2_%E9%A3%9E%E6%8E%A ...

满足失控返航条件是说前提要返航点锁定,也就是推油门起飞前必须GPS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满足失控返航条件是说前提要返航点锁定,也就是推油门起飞前必须GPS模式。

满足条件,也就是说要等飞控记录返航点坐标以后再起飞。至于起飞时是gps模式还是姿态模式都无所谓。请参考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 ... 7%E4%BF%9D%E6%8A%A4

网友:
一个问题,ATTI是什么?

网友:
不管在什么模式只要接了gps通电收到6颗或以上卫星第一次推油们时就记录到返航点了,我试过都能返航。

网友:
记得返航必须要gps吧?

网友:
什麼模式下都可失控反航~

网友:
可以的,前提是等记录好返航点后,具体为等待第二次绿灯连闪后再起飞。第一次绿灯连闪为记录航向,第二次绿灯连闪才是记录返航点。如果搜星速度快的话两次是连起来闪的,中间约间隔一秒。如果不确定,可以手动记录下,只要连闪绿灯就没问题。什么模式下起飞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