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小车(通孔小)如何给又长又粗的铁棒子车螺纹?

楼主(2013-05-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尾座顶尖、中心架!

网友:
顶尖,中心架,跟刀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上面2位前辈,如果长度短,可以用顶尖

但是长度如果长,顶尖就不行了(小车长度有限)

如果只车棒料的一头,那只用中心架就可以了,最好在中心架处车上一刀,让其表面光滑,中心架要上油润滑,还得注意找正,车出来偏心就坏了

网友:
小车什么都好做?还要大车床干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小车如果加工粗棒子,一定要用中心架子了

长的工件车刀一顶就偏心,卡盘再夹的紧也有可能滑开(杠杆原理),所以用中心架把工件固定住,这样就跑不掉了

网友:
小床,,车大件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