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3-05-06):
请问各位大神,5kw左右的
电机
应该选什么型号的,
电池
选什么型号的?

网友A:
电机5KW是什么意思?5千瓦吗?不懂.学习。

网友B:
我也没弄懂楼主的意思,我新手

网友:
不知道是给什么上用,看不明白。

楼主:
也是一个航模上的,初步估算一下,电机的功率需要5Kw

网友C:
我也来学习的,,

网友D:
功率的确不小

网友E:
按电工学来说5kw就是5千瓦,但航模上来说是否要这么大功率就不知道了,

网友A:
要真是电机5千瓦,那得多大的电池呀!

网友C:
看贴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F:
亚拓800用的电机~~
●輸入電壓:3S-12S
●最大耐電流:100A/200A(2sec)
●最大輸出功率:4440W/8800W(2sec)
●KV值:440KV
●矽鋼片槽數:12
●磁鐵極數:10
●尺寸:軸6x56.7x107.5mm
●重量:約510g

网友G(2013-06-08):
5KW看哪种电机了,楼主要的应该是无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