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3.01固件很无语,摇杆无法校准造成无法启动!!!

楼主(2013-05-06):
我的遥控是devo10在之前的版本一直正常校准没问题,刚升了3.01固件发现摇杆在调参软件里校准好重新上电后就自己偏了(已经在遥控器上校准过摇杆了并且微调都是在中位),只有在遥控器上手动微调才能调到中位,要想获得100%的舵量还得在遥控器上设每个杆的舵量行程(都要加大行程调参里的箭头才能到100%位置),还是以前版本的摇杆校准更靠谱些,建议dji把摇杆校准还是改回以前那样!!!

下图是重新上电后中位偏离导致无法启动电机,就算能启动电机中位偏离也会导致飞机跑偏

这是在遥控上手动微调后调到的中位,但是油门行程不够要加大行程才能到100%

这是微调中位后所有摇杆推到顶调参里还是显示没到100%,必须在遥控器上加大舵量行程才行

新的摇杆校准把原来简单的校准搞复杂了,导致很多人虽然在调参软件里校准是好的但是重新上电后依然闪灯提示摇杆不在中位掰杆无法启动电机,如果对遥控器设置不熟悉的人根本无法玩新固件,请dji重视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会反馈到研发。请楼主稍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会反馈到研发。请楼主稍待。

我的也是D10,一样的故障,不过我从新上电后偏差是一样的。明明校准好的,返回查看状态也都是中立点,从新上电后就跑偏了53

网友B:
日。。。。
搞得昨天我还以为是我遥控器或者接收机坏了。。害我折腾到半夜。。
强烈要求DJI赔偿我的睡眠。。知道春宵一刻值多少嘛!~

网友:
通电后一直双闪黄灯提示不在中立位置

网友:
欲哭无泪啊,把遥控的系统微调弄成1/20,然后再看调参软件把中立点弄成0,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C:
自己遥控器问题
应该遥控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遥控器问题
应该遥控老化了

你错了,手动微调回中后再上电就能保持在中位,这和老化没关系,是飞控识别各遥控器的偏差问题

网友:
用FUTABA 吧 骚年

网友: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是天7,校准好了,飞了一下。再看调参软,中位杆就变成-9了,重校准又回到-1,关遥控关调参,再开机查看又变成-9了。楼主所说属实,只是没楼主的那么大

网友:
建议DJI将中位杆范围变大一点,不要因检测误差而影起飞行器漂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错了,手动微调回中后再上电就能保持在中位,这和老化没关系,是飞控识别各遥控器的偏差问题

我已经刷回2.02了,抖就抖,总比不能飞来得强

网友E: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JR XG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刷回2.02了,抖就抖,总比不能飞来得强

我现在把遥控器行程设好飞是没问题了,确实比以前版本稳了(gps模式还没试),起飞方式确实有点不习惯,在室内试飞的起飞一头窜起来差点撞天花板了,我觉得在调参软件里最好还是能提供多个选项,可以选择以前的起飞方式,摇杆校准也可以选择以前的校准方式这样比较人性化点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们会尽快修复,请用户们不要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们会尽快修复,请用户们不要着急。

只好再等等了~~

网友:
我在调参试也是这样。感觉很怪!

网友:
我的也是一樣問題,不管是用D10或是XG8 都一樣重新上電後就跑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刷回2.02了,抖就抖,总比不能飞来得强

看来我也只能刷回老版本了。昨天为它折腾半宿,最终也不行。无语!

网友:
我也是D10控,刚刚刷了新固件,也解不了锁。在参调软件上看,校准了很多次E通道也不能回中位。最后把除了油门通道外的其它三个舵机行程量设定为120%后再校准一次,惊喜发现E通道回中位了。重新上电,解锁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刷回2.02了,抖就抖,总比不能飞来得强

我刷新固件后不能启动的问题已经解决。我控是T8FG,油门微调向下调了10个点,成了。调参软件中,油门仍在中位。

网友:
具体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308

网友:
這是搖控器的問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们会尽快修复,请用户们不要着急。

這有解決的辦法嗎??還是會有新的固件???

网友:
我的XG8升级后也是这个问题。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JR XG8

我的XG8升级后也是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刷会以前的版本还是怎么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JR XG8

我的XG8升级后也是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刷会以前的版本还是怎么办?

网友G: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不管是新产品上市,还是新固件发布,都要晚几天在用,这样可以少当几回小白鼠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不管是新产品上市,还是新固件发布,都要晚几天在用,这样可以少当几回小白鼠  哈哈{:1_ ...

恭喜明白真理的人

网友:
我的也会。每次 飞前 要带带笔记本电脑进去 校准下遥控 不要断电在飞。我还以为我的控问题呢。原来是当小白鼠了

网友:
大家顶上 让公司的人重视下。出下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XG8升级后也是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刷会以前的版本还是怎么办?

用老版调参软件打开,他就会提示更新到最新的2.02

网友H:
我的NAZA升级后也是无法启动,我急用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的NAZA升级后也是无法启动,我急用啊

慢慢调试遥控上相对通道的“舵机行程”和“舵机微调”两个参数吧,手上只有D10控,慢慢研究吧

网友:
我的D8 S也是一樣校正完成後回頭就跑掉了,之前版本沒有這種情形。

网友:
我用10C + Dragon Link 433UHF  PPM接收.也是无法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慢慢调试遥控上相对通道的“舵机行程”和“舵机微调”两个参数吧,手上只有D10控,慢慢研究吧

那要弄死人的。。没有个完善点的方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
搞得昨天我还以为是我遥控器或者接收机坏了。。害我折腾到半夜。。
强烈要求DJI赔偿我的睡眠。 ...

呵呵

网友:
又一次炸鸡   哪吒M新固件 失控返航  请看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遥控器行程设好飞是没问题了,确实比以前版本稳了(gps模式还没试),起飞方式确实有点不习惯,在 ...

非常贊同Lz的起飛模式保留以前起飛模式選項。

3.1升級完成感覺到非常穩,但是非常不喜歡新的起飛方式,若在室內試機時若不小心會有暴衝直上天花板的危險,一緊張就會快速拉回油門而造成重落地!
建議dji將起飛方式新增選項,保留舊起飛模式和新的智能模式,我相信應該有很多老顧客都不太能適應新的起飛方式吧!

网友:
我的天9启动不了。。每次把副翼微调调至880,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