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涵道保护的问题呀,老手请进

楼主(2013-05-06):
昨天见识了涵道吸入异物炸桨,怕了。想问问加个啥防护网可行不,对力量影响大不?有人做过吗?介绍一下啥

网友:
可是可以  不知道对进气影响大否

网友A:
哪这么容易炸,我飞到现在也没炸过,还在地上都是小石子的地方也飞过。弄保护的不如尽量在稍微好点的路面飞。

网友:
JJ重要 炸了可是米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这么容易炸,我飞到现在也没炸过,还在地上都是小石子的地方也飞过。弄保护的不如尽量在稍微好点的路面飞 ...

加个滤网,可以。但是进气量一定会减少,影响涵道效率。 真不如选个好的场地飞更实际。

网友:
非常非常不建议涵道用滤网,严重影响近期效果,且进气口扰流非常多。。不要问为什么涡喷可以,因为涡喷是将空气加热膨胀并高速喷出获得动力。EDF和涡喷两个不同工作性质的动力系统。。嘿嘿。。

网友:
没用 为什么会容易吸进去异物 主要是前起落架滑跑是溅起的小石子容易吸进去爆浆 所以涵道最好选择干净的路面

网友:
稍微扩大一下进气道,然后再装滤网。

楼主:
了解了 对楼上所有人表示感谢

网友:
学习了,请教下失量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