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的装法

楼主(2013-05-06):
大家看看,我要是把发动机这样装着(就是把图里边的电机换成油动的),也就是发动机装的时候那个转轴朝下,这个装法在飞的过程中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吗?谢谢。。。。

网友A:
鱼鹰的吧,构思倒是很巧妙

楼主:
嗯嗯。。。是的!!!看来是行家啊,一下子就看到点上了!那发表一下你的见解!!!谢谢!!!

网友B:
那如何发动呀

网友C:
這套魚鷹已開賣了嗎?

网友D:
楼主,请问下如何使得两套油机的动力始终保持一致。

网友E:
LZ是准备自己再做一架类似这个结构的飞机吗??如果是的话,你发动机倒置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你以后启动飞机要从下面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如何发动呀

自动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准备自己再做一架类似这个结构的飞机吗??如果是的话,你发动机倒置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你以后启动飞机要 ...

嗯嗯。。。这个我知道啊!是自己做!但是您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套魚鷹已開賣了嗎?

没有呢!!!在试制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下如何使得两套油机的动力始终保持一致。

通过一个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鱼鹰的吧,构思倒是很巧妙

嗯嗯。。。是的!!!看来是行家啊,一下子就看到点上了!那发表一下你的见解!!!谢谢!!!

网友F:
油直倒飞的时候发动机轴就是朝下,貌似没发现有什么不对。要是方向会影响发动机工作,油机就没法飞3D了。所以,放心招呼吧哥们儿,期待研制成功

网友G:
主要解决油箱供油的问题,不能飞一半熄火了吧,这跟发动机到置没有多大的关系,还有发动机的散热也是个问题,淘宝已有开始卖鱼鹰V-22不过是电机的,我想这机还是电机的好些,必竟两个发动机太重了,那旋转的舵机要多大的扭力,两个发动机也不能太小,飞不上去加上油耗量也大

网友A:
呵呵,也是这期遥控技术杂志上才看到的。结构太复杂,稳定性是个大问题,另外飞行控制系统也比较难做。看杂志上介绍是用了3颗GY520

网友H:
我只想说一个字: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直倒飞的时候发动机轴就是朝下,貌似没发现有什么不对。要是方向会影响发动机工作,油机就没法飞3D了。所 ...

嗯嗯。。。我们不飞3D!!!!我们只要jj稳定就好!谢谢你的回帖,我们努力实现JJ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解决油箱供油的问题,不能飞一半熄火了吧,这跟发动机到置没有多大的关系,还有发动机的散热也是个问题 ...

嗯嗯。。。。你说的这些很有用,我会一一考虑解决!!!但是问题总是要解决的!!!还是要谢谢你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解决油箱供油的问题,不能飞一半熄火了吧,这跟发动机到置没有多大的关系,还有发动机的散热也是个问题 ...

供油这个早就想好了,供油肯定没有问题!!!还有你说的散热,我们也在考虑之中!在我们的设计之初我们就没有考虑电机,因为电机它的续航太短!还有你说的发动机,我们肯定会保证飞机的动力!我们不用舵机控制发动机舱,我们用电机!呵呵。。。。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也是这期遥控技术杂志上才看到的。结构太复杂,稳定性是个大问题,另外飞行控制系统也比较难做。看杂 ...

哪一期?什么书?谢谢!这个对我很重要,我想买来看看!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只想说一个字:高手!
呵呵。。。。新手!!!你都说了两个字了!!!

网友G:
期待你的V-22能够成功,也希望如成了到网上来发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