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 3D开关是哪个

楼主(2013-05-06):
DX6I 3D开关是哪个

网友A:
自己看说明书。。而且。。没有3D开关这一说。。。。idle0也可以是3D飞行。。。完全是你自己设置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所控制。
理论上来说,3段开关可以用来控制切3D.。但麻烦你亲啊。。学习下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再去研究3D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