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KY lamaV4的四通道遥控器能练模拟器吗?

楼主(2013-05-06):
请问ESKY lamaV4的四通道
遥控器
能练
模拟器
吗?谢谢~!我想先买个模拟器练习悬停,等练好了再买电直和控。

网友A:
不行,这个控输出是带混控的,关不掉。

网友B:
可以关掉混控,不过要拆开控,要点动手能力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我的LAMAV4摔过以后机尾上下抖动,是不是主轴弯了啊?还是其他原因?谢谢!~

网友A:
主轴弯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