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 2轴增稳和飞越ZYX-GS三轴增稳陀螺哪个值得买?

楼主(2013-05-06):
由于怀疑飞控增稳不太靠谱准备给云台加个陀螺,找来找去低价的选择余地不多,目前看上的是X-CAM 2轴增稳和飞越ZYX-GS三轴增稳两种模块,价格大约差一倍吧,我的云台是2轴舵机云台,挂微单,这两种陀螺价钱到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用户反馈都很少,也不知是没人用过还是用后秘而不宣,请前辈给个明示,谢谢。

网友A:
飞越的好像是支持3轴的,而且功能更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好像是支持3轴的,而且功能更强大。。。

功能也不是首要问题,其实我也怕繁杂的东西驾驭不了(用零度飞控做下病了),希望知道综合来说哪个好用,由于我有三个舵机云台,怕选择失误影响业务,谢谢大家给点宝贵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能也不是首要问题,其实我也怕繁杂的东西驾驭不了(用零度飞控做下病了),希望知道综合来说哪个好用, ...

还有,飞越这个是闭环控制,这比开环控制好多了。。。

网友:
看见楼主收了个zyx gs,求到手告知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飞越这个是闭环控制,这比开环控制好多了。。。

有时候闭环不一定好于开环,舵机的性能限制了闭环的效果,结果可能还不如开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闭环不一定好于开环,舵机的性能限制了闭环的效果,结果可能还不如开环

闭环的优势比劣势要大吧。。。举个例子,开环控制不能知道DV机的当前位置,各种情况下的输出纠正量是一样的,当DV不在平视,而是俯视(仰视),纠正量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而改变,镜头看到的只会是左右晃。。。这样的云台怎么用啊?难道只能用于平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的优势比劣势要大吧。。。举个例子,开环控制不能知道DV机的当前位置,各种情况下的输出纠正量是一样 ...

我觉得闭环应该是比开环好,但可能无关摄像机俯仰,而是闭环能够补偿舵机和云台机械结构造成的误差。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简单呀,2轴云台就用2轴板,3轴云台就用3轴板,没必要2轴云台用3轴板。管他闭环还是开环只要用的好就行了,之前看人家X的2轴板用在XA云台上也非常好效果,3轴的视频不太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闭环应该是比开环好,但可能无关摄像机俯仰,而是闭环能够补偿舵机和云台机械结构造成的误差。

我朋友试过。。。用玉兔飞控的云台增稳输出,当DV机垂直向下时,云台还在增稳,结果画面就是左右抖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