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腰推变腰拉?好处多多!有无可行性?

楼主(2013-05-06):
F-22腰推变腰拉?好处多多!有无可行性?如图所示,大伙看看有无必要?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谁先试一下?

网友A:
烧电机和电机在哪儿没啥关系吧。。。
然后这么放的重心肯定不对,飞机应该抬头很严重。你机翼的面积大,重心是不这么搞的。

换个至少是朗宇的电机,电机固定稳定的前提下,正面通风。桨飞掉了也是你自己没拧紧啊。。。飞了多少F22了也没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B:
飞到是能飞,重心不好找,没有后推的效力高

楼主:
就是重心不好配置,还有强度,如果如图所示,把电机放在中心开孔的后面,也能实现腰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电机和电机在哪儿没啥关系吧。。。
然后这么放的重心肯定不对,飞机应该抬头很严重。你机翼的面积大,重 ...

说没有也行,说有也可以!大热天飞就是有可能吧?本人用一块磨圆的三合板结合方形木条固定电机,可能直径太大,把电机迎风堵得死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到是能飞,重心不好找,没有后推的效力高

确实是这样,前移动就到了箱形结构中,气动效率肯定就低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没有也行,说有也可以!大热天飞就是有可能吧?本人用一块磨圆的三合板结合方形木条固定电机,可能直径 ...

既然你都知道是木条原因,为何不换一种方式固定电机呢?
有一种木片,中间有空位穿透的。然后两边KT板固定就好啦。
一般来说 比如朗宇的电机。飞一个起落下来热会热点,别马上继续飞,稍微休息下就好了。固定翼烧的我感觉很少吧。至少我没试过。。。xxd也试过飞也没事啊。散热那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都知道是木条原因,为何不换一种方式固定电机呢?
有一种木片,中间有空位穿透的。然后两边KT板固 ...

以后做的用了一截拖把上的铝管,锯出四个脚再打眼安装,是空心的,直接就用热胶粘在板上,其实电机燃料掉也不一定就是散热不行惹得祸!是不是有小石子进去?从草地上起飞降落有柴棍什么的总会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