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 cp通用主桨

楼主(2013-05-06):
s cp有什么通用配件,主旋翼,大齿等

楼主:
自顶一下,建议开小鸡区,四轴都有迷你区

网友A:
大桨可以用好多,贵的有Bolt的,便宜的有各种小鸡的

大齿也是,最近大家改装无刷,流行用FBL 80的,

还有尾部,疑似可以用MJX F47 F48的,那叫一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可以用好多,贵的有Bolt的,便宜的有各种小鸡的

大齿也是,最近大家改装无刷,流行用FBL 80的,

谢谢你

网友B:
尾部可以用哪儿的?多少米?

网友C:
Cp 系列很耐炸 基本不用换吧 备两个脚架足以

网友:
NCPX用什么副厂桨和头罩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可以用好多,贵的有Bolt的,便宜的有各种小鸡的

大齿也是,最近大家改装无刷,流行用FBL 80的,

小鸡也在路上了谢谢这位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部可以用哪儿的?多少米?

尾巴基本上都换了:

7mm电机 10块
电机座      3块5
垂直尾翼    3块5
尾杆          2块
尾旋翼       8块(原厂)
漆包线        1块5

还有更便宜的,mjx f47 F48 的尾电机座和垂直尾翼 1块,尾旋翼 1块,我还没有试过,相信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 系列很耐炸 基本不用换吧 备两个脚架足以

我把CP当做模拟器用,所以,配件炸了不少。

这样的好处是真正的练习机450就很少炸了,一个月难得炸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