浆片姿态怎么调整?

楼主(2013-05-06):
我想请教大神们 我玩的是15J甲醇动力的直升机 但是现在发现这
遥控器
控制跟浆片姿态不符 比如说遥控器右键向上推 理论直升机浆片往前倾斜 以至于向前飞行 但是我的情况就是推杆向上推 但是浆片的姿态是往右前倾斜的 这样在飞行时应该是往右转方向前进的吧?而不是笔直飞行 我不知道我这么描述对不对 也想问下 这样的浆片姿态对不对?如果浆片姿态应该怎么调整呢?各位大神救我啊!!!谢谢

网友A:
你应该看十字盘,如果方向一样就可与了。

网友B:
求解!我也想学习

网友C:
没看懂,楼主说的桨片右前倾斜是啥意思?

网友D: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还有你看浆做什么? 直接看斜盘不完事了? 总之只要飞机装对了斜盘往朝哪边飞机就往哪边。 另外,什么右键左键的?不是每个人的手型都一样,要说升降(俯仰)副翼,方向,螺距(总距)大家才能听的懂。。。。直机这东西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也一头雾,不如你拍个视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先解决当前问题,剩下的自己多潜水搜老帖看

网友E:
你要是非要看桨的姿态,那你得把桨的延伸方向和机头延伸方向垂直呀,看十字盘不是很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看十字盘,如果方向一样就可与了。
怎么看?感觉几个舵机都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