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右手改左手后 g4模拟器的油门变成开关了怎么弄

楼主(2013-05-06):
几天前把天地飞6a拆了,把右手油门改成左手了,上了g4却发现油门变成开关模式,只能开和关两种情况,没有了由小到大的过程,
模拟器
重新设置了以后还是一样,玩什么机,油门一拨到顶飞机就往上直冲,求助各位了!

网友A:
你好象没把话说清楚吧?一开就是大油门?能不能拉杆熄火?这是关键,如果是拉到底也不熄火,这与我碰到的情况一样!老鸟们说是油门搞反了,

网友A:
上面的问题还有判断方法,索性推到底,看是不是停转?如果停转,那就是反向了,如果不停,可能就是本人解释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