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6通这控拨按钮2的时候副翼也会跟着偏一定角度,怎么取消啊

楼主(2013-05-06):
我是左手油门,右手左右对应是副翼,然后就是波动按钮2会影响到副翼,如果把副翼的通道改成别的,还是会跟着动,怎么改都不能取消,求帮助,搜了很久没找到办法,只能发个帖子问问了

楼主:
求高手现身

网友A:
您说的拨杆2是不是右上角的?艾特的控在固定翼模式下是预设了襟翼和副翼混控的。无法取消。所以面对现实接受吧!,不知道您是什么机型,如果副翼两个舵机的话,这个功能相对还比较好用,两个舵机分别插1和6通道,实现有襟翼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拨杆2是不是右上角的?艾特的控在固定翼模式下是预设了襟翼和副翼混控的。无法取消。所以面对现实接受 ...

对的 ,是右上角的拨杆,我是没襟翼的,副翼是两个舵机用y线连起来插1通道, 但是如果像你所说的话打开襟翼的同时副翼就会一上一下使飞机开始侧弯,我飞模拟器的时候都是左边拨杆起落架,右边襟翼,但是一放下襟翼飞机就要侧偏,如果起落架和襟翼换一下的话就是放下起落架飞机就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是右上角的拨杆,我是没襟翼的,副翼是两个舵机用y线连起来插1通道, 但是如果像你所说的话打开襟 ...

没有襟翼的飞机那就无所谓了,总不至于没有襟翼,在飞的时候还要没事去拨襟翼杆当消遣吧!那个开关2闲置就行了。或者副翼的两个舵机不用Y线并,而是分开一通道插一个,六通道插一个。这样就可以实现小机机有襟翼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襟翼的飞机那就无所谓了,总不至于没有襟翼,在飞的时候还要没事去拨襟翼杆当消遣吧!那个开关2闲置就 ...

是说平时的话用1通道拉一边的副翼来转弯, 打开襟翼通道的话两个副翼一起下降形成襟翼??好办法,不过单副翼会不会不够灵活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平时的话用1通道拉一边的副翼来转弯, 打开襟翼通道的话两个副翼一起下降形成襟翼??好办法,不过单 ...

开襟翼的时候一般都是下降或者平飞时候,暴力飞行没有开襟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