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旋翼电机震动的疑问

楼主(2013-05-06):
油门30%将飞未飞的时候 感觉飞机有震动 用手按住飞机保持油门上前观察 发觉桨夹顶端在晃动 在做直径3mm圆周运动 关闭油门 检查螺丝 发现螺丝已经很紧了 不知道如何能消除震动呢 继续飞行 除了桨切割空气的啸叫声有些大之外 倒也没啥异常 就是担心电机固定螺丝会震松 这样的震动要紧不 如何能解决呢

网友:
电机轴弯了吗

楼主:
没有啊 不可能啊 没有炸过 另外四个桨夹都在晃动 不可能四个电机轴都弯了吧

楼主:
感觉电机轴和轴套之间不是紧配合 似乎有一点曠量 外壳转子的轴似乎在电机座定子的轴套中有一点极其轻微的晃动 要紧么 有何办法解决

网友A:
桨不平衡。

网友:
浆不平衡..还有就是子弹头这玩意是坑爹的东西...你换正反浆夹就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不平衡。

这到是有可能 但是我特意换了APC的高仿 还做了平衡检查 怎么效果比我原来的杂牌桨还不如

网友B:
是什么电机啊?用点点力拔下,看是不是会和电机座分开。。我的XXD出现过这问题,把轴敲了几下,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电机啊?用点点力拔下,看是不是会和电机座分开。。我的XXD出现过这问题,把轴敲了几下,才好

就是XXD KV1000 不过电机轴没有松脱 底座下面的弹簧卡子也正常 我把螺旋桨卸了 全油门 电机自身就有微小幅度的 高频震动 正常么?

网友:
看看电机是否进灰了。我的电机里面有渣子四个电机转速不一导致晃动很严重。

网友:
XXD电机的轴承很容易坏,自己买些换下就好.

网友C:
电机做平衡了吗?桨做平衡了吗?没有的话振动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做平衡了吗?桨做平衡了吗?没有的话振动是必然的。

桨平衡我知道 电机平衡怎么做? 另外桨平衡大家一般采用贴还是刮? 那种好些?

网友:
个人感觉桨平衡用贴的好点。还有就是估计你的子弹头比较啃爹。。。我也遇到过子弹头不平衡的,索性直接换上自锁螺母,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平衡我知道 电机平衡怎么做? 另外桨平衡大家一般采用贴还是刮? 那种好些?

电机平衡用激光笔比较好弄,等下我转个视频过来好了。。

网友:
电机平衡和桨平衡我发了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654&extra=

楼主:
我重做了桨平衡 四个桨基本弄平了 子弹头的晃动有改善 但未完全消除 另外 我用手按住飞机加油门的时候 感到整机震动从原来桨不平衡时的低频大震幅变成了高频小震幅 全油门的时候震的我手都麻 估计是桨还未完全平衡的缘故吧 桨要弄得精确平衡很难啊 该怎么办?

楼主:
dingRE: 关于四旋翼电机震动的疑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重做了桨平衡 四个桨基本弄平了 子弹头的晃动有改善 但未完全消除 另外 我用手按住飞机加油门的时候 感到 ...

平衡仔细做罗。。桨平衡做好的话不管什么角度都是定住不动的。

网友:
电机平不平衡,这个测试很好做, 没那么复杂,

           桨拿掉,电机空转, 拿根钉子或铁条, 压着电机上下走一圈,就知道平不平衡了。 侧面,电机平面都能感觉出来。、    包括子弹头也是这样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仔细做罗。。桨平衡做好的话不管什么角度都是定住不动的。

桨的平衡还好 毕竟是静平衡 电机的平衡太难做了 无论我把贴纸粘在电机的什么位置都有震动 想要光点变成一个点太难了 费了半天劲也只能让光点变成一个豆粒大的圈 而且我感觉有的时候是共振 油门在某个点上光点就变成一条线了 在大一点或小一点光点立即就有收缩为豆粒大的一个圈 怎么也消除不了 不在油门的这个点 就在那个点 我尽量让它处在低油门的位置上 高油门共振太可怕了 总之要想四个电机一起转的时候没有震动或震动很小我看是很难了 我用的件都是便宜货 机架和电机都不咋地 电机是XXD KV1000 四个电机只有一个震动很小 几乎没有共振点 其余三个都有震动 而且贴纸在任何位置震动都加大 无法消除 共振点还很多 调了半天 终于让光点在50%以上油门时收缩为豆粒大的光圈 共振点都位于30%一下油门区域 只能做到这样了 不知道换个牌子的电机会不会好点 给推荐平衡做得好的电机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桨的平衡还好 毕竟是静平衡 电机的平衡太难做了 无论我把贴纸粘在电机的什么位置都有震动 想要光点变成一 ...

领教了,阁下很仔细。
我的电机从没有做平衡,把桨平做一下,再把空转比较顺耳的电机装上去,机架保持基本结实,总体表现还不错。感觉费很大力气做电机动平衡不划算。我入魔半年,折腾3个机架、两种电机了,还要继续折腾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领教了,阁下很仔细。
我的电机从没有做平衡,把桨平做一下,再把空转比较顺耳的电机装上去,机架保持基 ...

重新做了桨平衡 这次用apc高仿仔细做 做了电机动平衡 加固了电机固定螺丝 加装了减震垫圈 终于全油门时 中心板的震动小了很多 50%油门已经感觉不到震动 果然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感谢大大分享,
持续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