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前辈7010改的无刷船怎么跑的比原来还慢!!

楼主(2013-05-06):
用的是H2212电机3200kv,50A电调,11.1v2200mah电池。是不是电机座高了出轴斜下去了。新手第一次改,求前辈们指教。

网友:
桨叶小了吧

网友:
电池用得几S呢?

网友:
好像用的是原船桨,加大一些试试会有好结果的!

网友:
潜水找答案。

网友:
冒泡学习!看高人解答!

网友:
能上几张 高清图看看吗  船挺漂亮啊

网友:
出轴明显有问题

网友A:
暂时发现3个问题。  1  。电池。电调。舵机装错位置。没东西压住桨带来的反扭。船跑起来是扭跳的。  2。 电机不够前(还要拉向船头)跑起来都是跳。因为全部重量压在船后。3。是出轴过底。有时候出轴底不是好事。

网友:
还是用金属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发现3个问题。  1  。电池。电调。舵机装错位置。没东西压住桨带来的反扭。船跑起来是扭跳的。  2。 电 ...

换条软轴加老鼠尾会不会好点

网友:
可能还差些。  你这小船装得好可以过60KM

网友:
桨用虾哥那里的CNC金属桨吧,,怎么还用原厂的塑料桨哦

网友B:
去看看我的帖子吧
2040就可跑50 出轴度是关键 配重其次

网友:
船的颜色漂亮

网友:
船不起滑,怎么有速度呢

网友:
出轴好像太低了 这船有点像700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我的帖子吧
2040就可跑50 出轴度是关键 配重其次

真的吗?那就要看看咯。